MSP430的I/O口设置问题

楼主:
问题描述:用的是MSP430G2553片子,现在要进行ADC10采样,用P1.0口,同时P1口要做8为DAC的数据线,考虑到电路DAC不需要很精确,想把最低位                              (也就是P1.0)省出来进行AD采用,P1.1~1.7控制DAC芯片的高7位,这样可行么?
出现的问题:P1.0设置为第二功能做采样,1.1~1.7设置为输出方向(DAC的8位数据先和0XFE相与再赋值给P1OUT),但是发现P1.0的采样会受到干扰,比如                          P1.0接地时,理论应该采到的数据为0,但实际会采到0.6V左右的电压。

我想问的是,这样做可以吗?如果可以,如何避免这样的问题?

。。。。。。。。。。。。。。。。。。。。。。。。。。。。。。。。

谢谢大家

网友A:
AD和DA不可以同时工作,其它的可以。至于0位误差问题,这个可以用软件测试问题来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和DA不可以同时工作,其它的可以。至于0位误差问题,这个可以用软件测试问题来源。

DA是外部的,其实我的意思是我P1口设置了7个口为输出,但是我送的数据是8位的,是不是这个带来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是外部的,其实我的意思是我P1口设置了7个口为输出,但是我送的数据是8位的,是不是这个带来的影响、

于此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