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 LPC54102+cc2540f256蓝牙BLE4.0四轴小飞行器DIY总结

楼主:
工作原理框图

网友:
由于我的时间、机械水平、资金等因素限制,目前只做了如下的测试工作:
【LPC54100】+LPC54102寄存器编程点亮LED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7457-1-1.html
【LPC54100】+四通道pwm输出分享!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7975-1-1.html
【LPC54100】+LPC54102寄存器直接编程串口通信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8430-1-1.html
LPC54102+蓝牙cc2540f256串口通信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9433-1-1.html
【LPC54100】LPC54102的硬件i2c读取mpu6050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9602-1-1.html

网友:
整体介绍:
目前半导体数字芯片、传感器芯片和射频芯片发展很快,对四轴飞行器一直很感兴趣,我想做蓝牙BLE4.0四轴小飞行器, 蓝牙通信距离通常10米至20米,在空旷的地方据说可以达到100米,载波频率2.4G-2.485G,通信速率可以达到1Mb/s,属于近距离通信,低功耗,加密性好,可以传输数据和语音。通信协议目前采用4.0版本,应用领域广泛,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蓝牙耳机、音箱,遥控玩具。

现在的四轴飞行器多数采用stm32f+nRF24l01+ MPU6050,

我打算用CC2540f256+LPC54102做四轴小飞行器。
LPC54102芯片资源介绍:LPC54102=cortex M4F +cortex M0+ 双核

网友:
除了双核特色外,觉得nxp硬件i2c好用,i2c封装的很简单!
比如Mpu6050芯片初始化唤醒模式:
mXfer.slaveAddr = I2C_ADDR_7BIT;
tx[0] = 0x6b;
tx[1] = 0x00;
mXfer.txBuff = tx;
mXfer.rxBuff = rx;
mXfer.txSz = 2;
mXfer.rxSz = 0;
CC2540f256芯片资源介绍:CC2540=mcu51+BT(BLE)+USB
高性能8051内核,256kB flash,8kB sram,
8路12-Bit ADC ,pwm输出,Two Powerful USARTs(可配置spi/uart),
2.0 Full-Speed USB Interface,Powerful Five-Channel DMA,
True Single-Chip BLE等.
MEMS传感器芯片MPU6050,功能测量陀螺仪转速,测量三轴加速度。
功能介绍:
cc2540f256蓝牙通信模块,接收蓝牙主机的遥控指令然后通过串口给飞控板,原理图可以由TI官方keyfob简化;
lpc54102飞控模块:
MPU6050六轴模块,硬件i2c接口,测量陀螺仪转速,测量三轴加速度获得四轴小飞行器的运动姿态;
PWM小电机控制功能,四个单独控制通道,控制运动方向和姿态;
电池电压检测功能,通过电阻分压后内部adc采集转换,电池电压低时蜂鸣器响报警;
Led闪烁功能,主要在夜间飞行用;
串口接收功能,接收cc2540f256的指令;

SWD调试接口,用于烧写代码。

网友:
大家可以参考和移植我的原理图!

网友:
附加补充:【LPC54100】DIY LPC54102脱机下载器(创新)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1&extra=#pid1852999

网友A:
Hi,大秦正声,能不能最后给个演示视频,讲解+演示,一定要有声音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i,大秦正声,能不能最后给个演示视频,讲解+演示,一定要有声音的那种

由于条件很有限,讲解+演示的视频拍摄不能够做到啊!自己的口才也不够好,争取通过录音来总结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由于条件很有限,讲解+演示的视频拍摄不能够做到啊!自己的口才也不够好,争取通过录音来总结一下吧!

不是必须本人出镜的,将你的作品展示一下,然后讲解一下;手机拍摄像素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必须本人出镜的,将你的作品展示一下,然后讲解一下;手机拍摄像素也是可以的

37M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