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与PC串口的通信问题

楼主:
TC35的GSM模块,我用串口与PC怎么也不能通信,串口线没问题
输入:AT回车 发送后,没有返回。
是不是进行测试前要把sim卡安上,可是我是移动卡安上怎么没反应 是不是无网络

求求各位大神怎么搞

网友:
自己顶一下,现在只回复OK,没有显示发送字符

网友:
注意正确连线,Modem类串口接线线序是一一对应即一顺接发,终端互联则是交叉连线,别搞混了。另外确保模块已启动,SIM卡正常,能够登陆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