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与PC串口通信

楼主:
求教如何将MSP430F149通过  usb转串口   与PC 连接

网友:
这个问题,真不想回复。。。
搞清楚什么叫串口再说吧

先去查查下列概念,搞清楚了你就知道怎么接串口了(我能想到和串口有关的词汇全在下面了)。

串口(是什么样的通信端口)

串口电平(RS232、RS485、RS422、TTL)(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串口电平)

波特率

串口时序(起始位、数据、校验位、停止位)

DB9、DB25(接口、线序)

网友:
通过串口桥片或者去买根USB串口线。

网友:
自己用搜索引擎去搜,学会自学呀,不要事事都等着人来帮你解决

网友:
如果是程序的话,应该示例程序很多,可以在论坛找找;如果是连接方法的话,可以参照原理图,开发板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