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使用

楼主:
不在实验室中如何使用已有的开关电源啊?输入端用什么来接火线和零线啊?能用现有的插头改装么?求大神指教,非常急,非常感谢!

网友A:
现场有三芯插座啊?那直接接零线和火线就行了,三芯插头的黄绿线是地线,可以不接,不过电源上一般也有接地端,另外的火线和零线不用区分。

网友B:
什么开关电源?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开关电源?用在什么地方?

型号是NET-50B。电子市场买的,我需要用到+-12V的电压。但是输入端我不知道如何接,虽然知道是接火线和零线。

网友A:
你在哪儿?现场没有插座?还是三相电?
有插座你应该就知道了。三相电的话任何一相对中性点。一般都在接地的铜排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儿?现场没有插座?还是三相电?
有插座你应该就知道了。三相电的话任何一相对中性点。一般都在接地的铜排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我直接拿了个电源插头,把里面的3条线剥了出来,识别好,这样可以用吗?

网友C:
怎么收藏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场有三芯插座啊?那直接接零线和火线就行了,三芯插头的黄绿线是地线,可以不接,不过电源上一般也有接地端,另外的火线和零线不用区分。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收藏帖子??

1楼下方点击收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