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桥

楼主:
大家好:
      求大家推荐一款适用于个人使用的电桥,主要测变压器的激磁电感。性价比高一点的。

谢谢!

网友:
国内来说常州同惠这一块做的比较好 具体你可以去他们官网看看

网友A:
什么样的变压器呢,要用到多高频率,10k够不

网友B:
也没有给个参数,怎么推荐,推荐品牌?

网友C:
变压器电感要求不高,误差5%完全可以接受。
那就可以用普通的电感电容表测量,比万用电桥快得多,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变压器呢,要用到多高频率,10k够不

100k以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电感要求不高,误差5%完全可以接受。
那就可以用普通的电感电容表测量,比万用电桥快得多,也便宜。

误差5%可以接受。有可靠的万用电桥推荐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没有给个参数,怎么推荐,推荐品牌?

主要测小功率电源的变压器电感,100k以内,误差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