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2的备用电源的问题

楼主:
请问使用DS1302时钟芯片的备用电源给芯片供电,需要补需要软件上进行什么设置?

网友A:
理解了好半天, “ 使用DS1302时钟芯片的备用电源给芯片供电 "中前面的 ” 芯片 “和后面的 ” 芯片“二字,是指的同一个东东吗?

网友:
只要程序运行OK,电池供电不需要另外的程序……

网友:
楼主的问题没有说清楚,理解不了

网友:
高手来解答!!高手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解了好半天, “ 使用DS1302时钟芯片的备用电源给芯片供电 "中前面的 ” 芯片 “和后面的 ” 芯片“二字,是指的同一个东东吗?

是的,都是指是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