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氧饱和度采集计算 求助

楼主:
采用MSP430f5529 进行血氧模块的采集以及显示及计算血氧饱和度值。但是数组不能太大,数组长度为50,就不可以了,就无法运行了,应该是内存不够,程序没有报错,可以拷到5529里,但是无法运行,求解决,以下为代码,还有怎么计算血氧饱和度啊。。求助。。

Num_of_Results=50的时候就运行不了了

#include
#include
#include"HAL_DOGS102X6.h"
#include"HAL_Board.h"
#include"HAL_UCS.h"
#include"HAL_PMM.h"
//#include"Control.h"
#include"HAL_Buttons.h"

#define   Num_of_Results  8
//volatile x;
volatile float A0results[Num_of_Results];
volatile float A1results[Num_of_Results];
//volatile float Data[1000];
//volatile float A3results[Num_of_Results];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 = 0;
static unsigned int x = 0;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 0;

int main(void)
{
        // Stop WD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 Basic GPIO initialization
        Board_init();                                 //初始化GPIO
        // Set Vcore to accomodate for max. allowed system speed
        SetVCore(3);                                  //设VCore为最大
        // Use 32.768kHz XTAL as reference
        LFXT_Start(XT1DRIVE_0);                       //利用LFXT1(32.768kHZ)作为时钟参考
        // Set system clock to max (25MHz)
        Init_FLL_Settle(25000, 762);                 //利用FLL(锁频环)将系统时钟设为最大25MHZ
        SFRIFG1 = 0;                                 //清中断标志
        SFRIE1 |= OFIE;                              //使能晶振失效中断
        // Globally enable interrupts
        __enable_interrupt();                        //使能全局中断
        Dogs102x6_init();                            //初始化LCD
        Dogs102x6_backlightInit();                   //背光初始化
        Dogs102x6_setBacklight(11);          //设置初始背光值
        Dogs102x6_setContrast(11);             //设置初始对比度值
        Dogs102x6_clearScreen();                     //清屏
        //-----------方波控制电路-----------------------周期=16s,占空比50%-----------
        P1DIR |=BIT0;
        P1SEL |=BIT0;
        P2DIR |= BIT0+BIT1;                            // P1.7 output
        P2SEL |= BIT0+BIT1;                            // P1.7 option select
        TA1CCTL1 = OUTMOD_3;                      // CCR0 toggle mode
        TA1CCR0 = 32868;
        TA1CCR1=100;
        TA1CCR2=64736;
        TA1CCTL2 = OUTMOD_6;
        UCSCTL5 |= DIVA_3;
        TA1CTL = TASSEL_1 + MC_2 + TACLR;         // ACLK, upmode, clear TAR p2.1=62.66mHz 若没有aclk分频 频率为500mHz
                // ACLK=32.768khz/8=4.095khz, upmode, clear TAR

        //----------ad------------------------
        P6SEL = 0x0F;                             // Enable A/D channel inputs
        ADC12CTL0 = ADC12ON+ADC12MSC+ADC12SHT0_12; // Turn on ADC12, extend sampling time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3;       // Use sampling timer, repeated sequence
        ADC12MCTL0 = ADC12INCH_12;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ADC12INCH_13;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IE = 0x08;                           // Enable ADC12IFG.3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MOV R5,#0020H;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n - software trigger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DC overflow
          case  4: break;                           // Vector  4:  ADC timing overflow
          case  6: break;                           // Vector  6:  ADC12IFG0
          case  8: break;                           // Vector  8:  ADC12IFG1
          case 10: break;                           // Vector 10:  ADC12IFG2
          case 12:                                  // Vector 12:  ADC12IFG3
                          A0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A0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1results[index] = ADC12MEM1;           // Move A1 results, IFG is cleared
                    if(x%100==0){
                    Dogs102x6_pixelDraw(x/100,(A0results[index]/4096)*63*3,0);
                    Dogs102x6_pixelDraw(x/100,(A1results[index]/4096)*63*3-15,0);
                    MOV R1,ADC12MEM0;
                    count++;
                    }
                    Dogs102x6_stringDraw(7, 0, "SPO2 ", DOGS102x6_DRAW_INVERT);
                      x++;
                      index++;                                // Increment results index, modulo; Set Breakpoint1 here
           if (index ==8)
            {
              (index = 0);
            }
           if (x==10300)
            {
                  x=0;
              Dogs102x6_clearScreen();
            }
          break;
          case 14: break;                           // Vector 14:  ADC12IFG4
          case 16: break;                           // Vector 16:  ADC12IFG5
          case 18: break;                           // Vector 18:  ADC12IFG6
          case 20: break;                           // Vector 20:  ADC12IFG7
          case 22: break;                           // Vector 22:  ADC12IFG8
          case 24: break;                           // Vector 24:  ADC12IFG9
          case 26: break;                           // Vector 26:  ADC12IFG10
          case 28: break;                           // Vector 28:  ADC12IFG11
          case 30: break;                           // Vector 30:  ADC12IFG12
          case 32: break;                           // Vector 32:  ADC12IFG13
          case 34: break;                           // Vector 34:  ADC12IFG14
          default: break;

        }
}

网友:
已经解决

网友:
楼主请说说解决办法,给其他人一个参考 嘿嘿

网友:
是因为少了一个文件,把ccs安装路径\tools\compiler\msp430_4.1.2\lib 文件夹中的rtssrc压缩文件解压,把copy_zero_init.c文件添加到工程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