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连接共阳极和共阴极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
各位朋友好,以下分别是51单片机连接共阳极和共阴极数码管的电路图,可以跑通,我是新手,我想问的是,这种画法实用吗?考虑功耗啦稳定性啦等等因素,有无更好或者典型的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的,现在的单片机都可以置io工作状态,已经不是传统51的概念了.
外设比较多的时候要考虑总电流.

网友:
后面这种方式,电源电流要大得多,单片机功耗也大。

网友:
谢谢,但是在两个图中,流经电阻的电流差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是自己学习的话,可以仔细研究,掌握驱动数码管的原理。如果是做产品的话,建议用数码管驱动专用芯片,不仅不会出现楼主的问题,而且非常节省MCU资源,非常实用。这个芯片的介绍见该网站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9894-1-1.html

谢谢,我是业余学习一下。

我最近尝试了一些方案,感觉如果要驱动多位数码管的话,软件轮流显示各位的方案不太好,一是耗费芯片计算资源,二是不太健壮;简单一些的话,还是用74HC573、74HC595之类的芯片比较好。您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