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出现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
图中画圈的地方写着大于10mil,什么意思怎么更改?

图中画圈部分

图中画圈部分

网友:
修改一下规则就可以了
但不 要小于6mil

网友A:
距离太近了,违反了大于10mil的规则,确定你的封装是否画对了?一般的芯片管脚艰巨不会这么近

网友:
规则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距离太近了,违反了大于10mil的规则,确定你的封装是否画对了?一般的芯片管脚艰巨不会这么近

这个上面显示的是topsolder层的距离要大于10mil,而且那个画白色圈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那个画的是MSP430的封装,是按照手册画的,但是那个白色全的标注的要大于10mil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