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机看论坛竟然消息提醒看到了以前在电脑上没有提醒的消息

楼主:
如题,这是怎么回事?记得以前没有看过呀,但是没有消息提醒。昨天用手机却有提醒,因此看到了还没有阅读的几个月以前的站内短消息。是不是网页版本不同的缘故?电脑版,触屏版

网友:
不多,就几个。也就是说漏了几个提醒

网友A:
王前辈,你咋不怎么用电脑了呢,最近是否很忙?

网友:
站内短信应该点击进入后在首页就不会提示了吧 只是进行未读和已读分类标示

网友:
我发现提醒要是看了的话需要再刷新一次才没有,有点不方便……

网友:
系统消息,应该是都一样的吧。

网友:
手机没什么兴趣

网友:
通过与技术沟通了解到可能是手机版本和电脑网页版本的系统差异所致,我们正在查具体问题出现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王前辈,你咋不怎么用电脑了呢,最近是否很忙?

电脑耗电厉害

一个人一个月都经常八九十度以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耗电厉害

一个人一个月都经常八九十度以上呀

分析下,感觉家里的电饭煲、电磁炉什么才是耗电大户,台式机功率一般300W左右,每天开4个小时,一个月0.3度*4*30=36度,而这个300W是指峰值,实际使用一定会远低于这个数的,如果用笔记本功率低会更省电的

网友B:
别提了,下午用来上网的旧电脑突然黑了没声响了。之前就有过蓝屏之类的,我以为是超频后气温变化的缘故,没想到改回不超频后还是坏了。按开机键没反应了。排除电源的故障,因为用一个好的电源还是不行,而且这台机器的电源用到一个更老的主板上运行正常。唉,说不定和最近恍惚没得赶紧清扫一下灰尘也有关系。
谁有经验像这种开不了机的故障一般还能修好么?

网友:
能省一点就省一点了
没仔细比较过,反正好像电脑少用的那个月电费似乎电费明显少了点。
唉,我连待机都不敢用(一台全无声息,一台待机方式风扇还转,好像主板不支持什么S几模式),所以手机的好处还有谁是可以打开查查什么,尽管再打开宽带路由电源需要等待一会儿好烦为了省电没办法。
唉,没钱,要是有钱我宁愿用国外品牌手机,谁知道有没有什么流氓后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提了,下午用来上网的旧电脑突然黑了没声响了。之前就有过蓝屏之类的,我以为是超频后气温变化的缘故,没想到改回不超频后还是坏了。按开机键没反应了。排除电源的故障,因为用一个好的电源还是不行,而且这台机器的电源用到一个更老的主板上运行正常。唉,说不定和最近恍惚没得赶紧清扫一下灰尘也有关系。
谁有经验像这种开不了机的故障一般还能修好么?

与另一台电脑互换内存、cpu什么的试试呢,另外观察下主板。之前我的台式机也是蓝过几次屏后来主板就莫名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省一点就省一点了
没仔细比较过,反正好像电脑少用的那个月电费似乎电费明显少了点。
唉,我连待机都不敢用(一台全无声息,一台待机方式风扇还转,好像主板不支持什么S几模式),所以手机的好处还有谁是可以打开查查什么,尽管再打开宽带路由电源需要等待一会儿好烦为了省电没办法。
唉,没钱,要是有钱我宁愿用国外品牌手机,谁知道有没有什么流氓后门?

现在很多国产的品牌机也不错,使用前想办法root一下,然后卸载多余的软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省一点就省一点了
没仔细比较过,反正好像电脑少用的那个月电费似乎电费明显少了点。
唉,我连待机都不敢用(一台全无声息,一台待机方式风扇还转,好像主板不支持什么S几模式),所以手机的好处还有谁是可以打开查查什么,尽管再打开宽带路由电源需要等待一会儿好烦为了省电没办法。
唉,没钱,要是有钱我宁愿用国外品牌手机,谁知道有没有什么流氓后门?

fuchong 可以算算,每个电器用电量大概是多少,这样我们了解下,也可以学会省电的办法。

网友:
一点反应没有呀,连蜂鸣器都不叫,风扇都不转一下
内存什么的都拔掉的,
cpu没法换,没兼容的

网友:
唉,给笑话了
其实有些电怎么省都很少钱顶不上少买几颗白菜的。
我连家用电插座上的LED指示灯都担心耗不耗电的,你们至于和我一样么?

一个破冰箱常开着

微波炉经常用来热菜热饭

以前用燃气灶,最近改用电磁炉了,不过没改以前电费也是高

以前用电磁炉烧开水,不过后来壶坏了漏水,改用电热水壶烧水,都是用的电

大灯很少开,以前床头25W白炽灯睡觉前倒是常开,最近换成1WLED灯了(自己接的手机充电器电源)晚上常开。厨房也是绝大部分时间用同样的1WLED,偶尔开吸顶灯补光。平时行动经常借助LED手电筒。

剩下就是两台电脑了,绝大部分时间只会开一台,偶尔会同时开两台因为一台用来上网查资料。光纤猫不用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尽量关掉电源。

以上都是我一个人,冰箱常开,烧饭之类就我一个人的用电量

网友:
好像看报道也说国内手机静默也耗流量之类的,就怕政府也参与。所以说大环境影响企业呀,就像华为之类手机做得再好恐怕人们也宁愿让美国留后门也不想用国产后门的。
没时间折腾,以后有时间顺带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给笑话了
其实有些电怎么省都很少钱顶不上少买几颗白菜的。
我连家用电插座上的LED指示灯都担心耗不耗电的,你们至于和我一样么?

一个破冰箱常开着

微波炉经常用来热菜热饭

以前用燃气灶,最近改用电磁炉了,不过没改以前电费也是高

以前用电磁炉烧开水,不过后来壶坏了漏水,改用电热水壶烧水,都是用的电

大灯很少开,以前床头25W白炽灯睡觉前倒是常开,最近换成1WLED灯了(自己接的手机充电器电源)晚上常开。厨房也是绝大部分时间用同样的1WLED,偶尔开吸顶灯补光。平时行动经常借助LED手电筒。

剩下就是两台电脑了,绝大部分时间只会开一台,偶尔会同时开两台因为一台用来上网查资料。光纤猫不用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尽量关掉电源。

以上都是我一个人,冰箱常开,烧饭之类就我一个人的用电量

这样确实很节省了

网友:
好久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