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铜板电阻

楼主:
测量铜板电阻应该怎么做啊。求助

网友A:
说“铜板”,大概不是指圆形铜质上有花纹和文字作为钱币使用的物体吧?
测量电阻,那就必须指定该物体上面两个位置,所谓电阻,是这两个位置之间的电阻。另外在已经确定的两个位置之外(内外的外)确定另两个位置以接入电流。测量仪器,使用开尔文电桥(双电桥)。
如果指定用伏安法测量,那就要在该物体上确定好四个位置后,外面两个位置接入电流,内面两个位置测量电压。

网友:
就是一个非常小的电阻,非常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铜板”,大概不是指圆形铜质上有花纹和文字作为钱币使用的物体吧?
测量电阻,那就必须指定该物体上面两个位置,所谓电阻,是这两个位置之间的电阻。另外在已经确定的两个位置之外(内外的外)确定另两个位置以接入电流。测量仪器,使用开尔文电桥(双电桥)。
如果指定用伏安法测量,那就要在该物体上确定好四个位置后,外面两个位置接入电流,内面两个位置测量电压。

就是一个非常小的电阻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毫欧表。
毫欧电阻的测量比较精确的方法就是四线测量方法。
过去的指针式就是有四个针夹住电阻测量。现在有数显的毫欧表也是四针测量原理。锂电池电芯的内阻测试就是用毫欧表。

网友:
某宝上有卖的的,质量和价格参差不齐,低的有几十,贵的上千。
几百元的就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非常小的电阻

要是自己设计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自己设计电路呢

自己设计电路,仍然是楼上两位所说四线接法(开尔文接法),两个电流端子,两个电压端子。
自两个电流端子通入电流,自两个电压端子引出电压,同时测量电流和电压(当然必须事先校准),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是自己设计电路呢

电阻非常小,那么通以一定量电流时两端电压必定也很小。为尽量增加两端电压便于测量,通过的电流应该尽量大(当然不能超过允许的功率耗散否则发热太甚)。所以你自己设计电路时需要将通入的电流设计得较大,例如1A甚至5A,而且该电流必须稳定,即设计一个稳流电源。

网友C:
是前年大赛题目?手写板?
你说的铜板应该是覆铜板吧
我们当时是用的是电桥来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前年大赛题目?手写板?
你说的铜板应该是覆铜板吧
我们当时是用的是电桥来测量的

是的,请问可以给一个参考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非常小,那么通以一定量电流时两端电压必定也很小。为尽量增加两端电压便于测量,通过的电流应该尽量大(当然不能超过允许的功率耗散否则发热太甚)。所以你自己设计电路时需要将通入的电流设计得较大,例如1A甚至5A,而且该电流必须稳定,即设计一个稳流电源。

请问有参考电路吗谢谢

网友:
请问有做出来没?我最近在做这道题,结果测量差分放大部分遇到一堆问题,求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前年大赛题目?手写板?
你说的铜板应该是覆铜板吧
我们当时是用的是电桥来测量的

请问你们有没有保留资料呢,我们现在在做这道题,思路暂时是采用恒流源提供个较大电流,然后用差分测对角电压差,可问题是现在差分实在很难差出来,铜板电阻太小了,你们当时是怎么做出这道题的?求帮助

网友:
通入1A电流,差分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