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2单片机 LCD显示SD卡中的图片

楼主:
lm3s9b92单片机 LCD显示SD卡中的图片要用到那些函数?程序要怎么写?

网友A:
简单一点读写sd卡,在电脑上找出图片存放的地址,用单片机依次读出去显示就好

网友:
看看官网提供的示例程序

网友B:
SD卡驱动,LCD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一点读写sd卡,在电脑上找出图片存放的地址,用单片机依次读出去显示就好

1.读写SD卡,用f_read,f_open等函数就行了吧?

2.如何在SD卡中找到图片存放的地址?

3.用单片机依次读出有没有具体的函数?

4.对于图片的格式大小什么的有没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卡驱动,LCD显示

能不能具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