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赛评测标准问题

楼主:
小弟想问,在很多题目上只说可调,可控。但是没说程控还是手调(用电位器,手动跳冒什么的),他们评委都是怎么给分的?难道给程控的加印象分?

网友A:
看题目要求而定,在满足要求之后,再选个最简单可靠的方法去调,国赛时间紧迫,不要盲目追求印象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题目要求而定,在满足要求之后,再选个最简单可靠的方法去调,国赛时间紧迫,不要盲目追求印象分

拿13年射频放大器来说,题目要求上是“可调”可是大部分拿国奖的都是程控,还有程控,电位器调一起的。是不是参加国奖评测还要看方案给分,不只是看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13年射频放大器来说,题目要求上是“可调”可是大部分拿国奖的都是程控,还有程控,电位器调一起的。是不是参加国奖评测还要看方案给分,不只是看指标??

先看指标,指标没达到,就不要谈什么印象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