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设计"菜单下找不到同步更新的命令?

楼主:
初学用了AD14 1.5 版本 ,"设计"菜单下找不到'Update PCB DocumentPCB1.PcbDoc''的命令?特向各位前辈请教!

网友:
用本站的1.5版和3.13都试过了,在原理图状态下,"设计"菜单里看不到'Update PCB DocumentPCB1.PcbDoc''这条命令!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在PCB编辑状态下有

网友:
PCB状态下虽有该命令但呈现灰色打不开,不知是否与设置有关?另外看了视频和书(AD14),都应在原理图下能显示该命令,否则似乎没法进入pcb设计.

网友:
首先要在同一个工程下建立PCB图,原理图要 编译通过才能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