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电压 不稳

楼主:
各位好  我用 交流转直流电源变压器  8伏左右输入接在l7805cv  1,2,脚  在2,3脚测量电压是5.68伏  并不是5伏  2,3脚并联了一个470uf的电容   电路还需要加什么元件  可以输出5伏   。谢谢

网友A:
某些厂家的7805需要一定负载电流才能够保证输出电压稳定。
在输出端(你那支djdr两端)并联一支1千欧电阻,再量量输出电压试试看。

网友:
对,后面加个负载

网友:
7805的稳压值的离散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些厂家的7805需要一定负载电流才能够保证输出电压稳定。
在输出端(你那支djdr两端)并联一支1千欧电阻,再量量输出电压试试看。

恩  可以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