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2000的使用经验】部分程序加载至RAM中运行

楼主:
DSP访问flash中的数据需要多个时钟周期。而DSP在RAM中执行就比较快。受限于DSP 的flash空间远大于RAM空间,因此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函数都搬到RAM中去执行。只是将一些频繁执行的函数调到RAM中来运行,提高DSP的处理效率。
步骤:
第一步:修改CMD文件
SECTIONS{

  secureRamFuncs       :   LOAD=FLASHAB,PAGE=0

                           RUN=RAML0L1,PAGE=1

                           RUN_START(_secureRamFuncs_runstart),

                           LOAD_START(_secureRamFuncs_loadstart),

                           LOAD_END(_secureRamFuncs_loadend)

}

第二步:修改主程序

#include

extern unsigned int secureRamFuncs_loadstart;

extern unsigned int secureRamFuncs_loadend;

extern unsigned int secureRamFuncs_runstart;

void main(void)

{

     memcpy(&secureRamFuncs_runstart,&secureRamFuncs_loadstart,&secureRamFuncs_loadend-&secureRamFuncs_loadstart);

      InitFlash();

       /*初始化系统*/

       while(1)

       {

           //用户程序

       }

}

网友A:
那全部在RAM中运行怎么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全部在RAM中运行怎么弄呢?

你程序有多大?RAM能全部放进去吗?自己想一下,不是全部放进去就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程序有多大?RAM能全部放进去吗?自己想一下,不是全部放进去就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我才在学习中,谢谢

网友:
楼主能看看下面的问题吗?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0/f/56/t/88444.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