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救 M4串口驱动更新不成功 具体看下面图片

楼主:
就是图片显示的问题那样 ,求大神给出解决方案 ,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要自己安装驱动的。操作系统不能自动安装

网友A:
搜索stellaris驱动,下载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索stellaris驱动,下载安装就可以了

求qq联系

网友:
全名叫stellaris In-Circuit Dugbug Interface,百度一下就有,我的因为装太久了,都找不到了。。

网友:
一般CCS安装目录都会有响应驱动吧,可以搜索一下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