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时好时坏??

楼主:
用M4内部自带ADC做AD采样,输入的是3K多HZ的正弦信号,采样频率为15KHz,在其他参数都未改动的情况下,AD转换后的数据时而正常,可以采到正确的正弦信号,时而错误,如下图所示,为某时刻采样到的数据绘制的错误的波形,请教大家一下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猜测你的电路工作完全正常。
你的采样频率低于信号频率,连一半都不到,且信号频率和采样频率不是整数比,当然应该得到这样的结果。
这种现像,称为“拍”。

网友B:
这是双边带调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双边带调制吧

目的是想做AD采样的,结果可能是采样频率的原因吧,就成这样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猜测你的电路工作完全正常。
你的采样频率低于信号频率,连一半都不到,且信号频率和采样频率不是整数比,当然应该得到这样的结果。
这种现像,称为“拍”。

谢谢您的回答,我之前也是这样子想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降低输入信号的频率就可以正常AD,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输入不同频率,比如说2K多可以正常AD,3K多就出错了,而继续增大输入频率,比如4K多,又可以正常AD,然后自己就没法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回答,我之前也是这样子想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降低输入信号的频率就可以正常AD,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输入不同频率,比如说2K多可以正常AD,3K多就出错了,而继续增大输入频率,比如4K多,又可以正常AD,然后自己就没法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前面我说错了,不算数。
为什么会这样,我还没想好。

网友D:
这个可以和正确时候的波形作一下对比。正确时,波形是什么样子的呢。还有,原始的模拟信号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和正确时候的波形作一下对比。正确时,波形是什么样子的呢。还有,原始的模拟信号是什么样的。

原始的模拟信号是从信号源输出的正弦信号,正确时的波形就是采样得到的值绘制出的图是正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