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6638的端口映射问题

楼主:
port mapping 能不能映射复用引脚,例如,uart1已经是8.2和8.3的复用引脚,能不能把这两个引脚映射到P2.2和2.3上,大家来讨论讨论

网友A:
这个就要看数据手册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前一段咨询过TI技术支持。

他们回答:看数据手册上的端口分配,如果这个端口上第三或第四功能有uart,那才可以,否则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要看数据手册了

恩 看了数据手册,uart1不能映射。uart0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看了数据手册,uart1不能映射。uart0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