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0-260V 40-400HZ的正弦波发生器

楼主:
指标如题,电流大概在几十mA左右,思路各种不对。哎。有没有能给个思路的坛友。正弦波,锯齿波,方波都可以,正弦波最好。

网友:
快使用变压器,虎虎哈嘿

网友:
前端需要一个大电流放大器

网友:
1、频率产生,可以由模拟电路实现,400/40 = 10,不大,压控振荡器可以实现。
    也可以使用高频合成法;象PWM之类的。

2、0~ 260V,因为功率较小,想简单的话,就用个放大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