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静态IP配置问题

楼主:
修改前:lwIPInit(g_ui32SysClock, pui8MACArray, 0, 0, 0, IPADDR_USE_DHCP);

动态IP可以正常运行,

改为后:lwIPInit(g_ui32SysClock, pui8MACArray, BOARD_IP_ADDR_default, BOARD_NETMASK_ADDR_default, BOARD_GATEWAY_ADDR_default, IPADDR_USE_STATIC);

IP和电脑是同一个段

如我电脑:IP:192.1.1.1   gatewave:192.1.1.254  MARK: 255.255.255.0    板子:ip 192.1.1.2   gatewave:192.1.1.254  MARK: 255.255.255.0

不能正常运行!!!!

此时如果将DHCP 和AUTO IP 给关了则静态IP运行正常!!!?????

但问题来来,如果DHCP 和AUTO IP 给关了,此时调用lwIPInit(g_ui32SysClock, pui8MACArray, 0, 0, 0, IPADDR_USE_DHCP); 动态IP则不能正常运行!!!!

晕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静态IP连接后,在运行中改静态IP地址能实现的了吗?我一改静态IP连接单片机就死机了,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有谁能指点一下。

我记得可以修改IP的,只不过你得重新初始化一下

网友:
以前使用LM3S时候就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在 LWIP 这三种都是为客户端指定 IP 的方法,LWIP 的配置文件对这三种方法都有相应的参数,我记得默认情况下是采用 DHCP,如果DHCP 超时会采用 AUTO IP 来按照设置的网段参数计算出一个随机的 IP 的方式,所以如果要采用静态 IP ,必须先关闭 DHCP 和 AUTO IP 相关设置才行,仅在 lwipInit 里边指定好像是不行的。
只要为客户端分配正常的 IP 地址就行,不要又想动态随机分配,又要固定,那不自相矛盾吗?

选择何种方法,看你的服务端是否支持 DHCP ,是否有多个客户端,是否需要为 Clint 分配固定的 IP。

网友B:
关闭DHCP和AUTOIP是在lwipopts.h中设置,但这是提前编译好的,无法在使用时动态修改。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客户会根据需要动态分配IP或者手动设置,提前设置好肯定不灵。

LM3S使用过程中就没这个问题,我在TI官方网站搜了一下,说是在最新的软件库中会将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闭DHCP和AUTOIP是在lwipopts.h中设置,但这是提前编译好的,无法在使用时动态修改。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客户会根据需要动态分配IP或者手动设置,提前设置好肯定不灵。

LM3S使用过程中就没这个问题,我在TI官方网站搜了一下,说是在最新的软件库中会将问题解决!

哦,那只能自己修改代码了。

网友A:
使用静态IP连接后,在运行中改静态IP地址能实现的了吗?我一改静态IP连接单片机就死机了,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有谁能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静态IP连接后,在运行中改静态IP地址能实现的了吗?我一改静态IP连接单片机就死机了,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有谁能指点一下。

肯定可以改 IP 地址,需要你对整个过程深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静态IP连接后,在运行中改静态IP地址能实现的了吗?我一改静态IP连接单片机就死机了,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有谁能指点一下。

调用lwIPNetworkConfigChange

网友C:
默默的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上有人说对了,修改了要重新调用LWIP初始化程序中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默默的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改后LWIP  重新初始化了 IP,MASK,GW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指教一下,
板卡连接好网线,串口调试软件显示

wait for ip

wait for link

过比较长时间后 ...

你的问题比较基础,但是不好回答。
问题1:
你应该是想在局域网内通过 UDP 控制。那首先板子和 PC 连接到同一个路由器,建议使用 DHCP 分配 IP 地址,省事。然后在开发上开一个 UDP 的 Socket ,PC 连接这个 Socket 后进行数据传送,板子收到数据后分析并执行。
问题2:
调试前首先要去学习一些有关网络的基础,有基础后,就知道怎么调试了。在板子上设置 IP 地址的方式比较多,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法是,在板子上开一个 Web Server,通过 Web server 去修改板子的配置,包括 IP 地址。给板子发送数据,就应该在板子上先有相关的服务和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回复,我买的是EK-TM4C1294XL评估板,TI的例程“enet_lwip”工程里有没有您说的websever呢?
这个我 ...

TI 例程这里边有 webserver 的例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还有论坛里边有很多 LM3S8962 相关的资料,应用在 TM4C 上面也是差不多的,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