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铺铜时问题

楼主:
铺铜时出现,原本应该铺上铜的地方变成了空白,
本来一整块的覆铜变成一段段线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的吗?

网友:
敷铜的时候勾选is poured

网友A:
你有KEEP out lear层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KEEP out lear层么

没有,这个有关系的吗?

PS:原本没有keep out层都还是可以的,然后不知道是改动了什么就不行了。

网友:
不会是覆铜的时候选择了Polygon Pour Cutout?这样是选择挖空处理

网友:
可能是你的规则没有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有关系的吗?

PS:原本没有keep out层都还是可以的,然后不知道是改动了什么就不行了。

你加上试试嘛。。一般都是加keep out lear 然后移除死铜勾选。。你布线不加那个keep out层不会死机么

网友:
覆铜一般都要加keepout layout的

网友:
除了要设置keep out外,如果铺铜没有网络,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你的这个截图中绿色是drc报错?你在那个层敷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