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双核协同工作NO.3驱动小众TFT及Bug再现

楼主:
最近比较忙,很久没有更新了

周末略闲,更起

坛里好多朋友都驱动了一块屏

手上正好也有一块,据说是完美替代5110的TFT

只有128*128像素

本来想做个手表的,这次撸来玩玩

似乎用的人并不是很多,比较小众的一块1.44inch的TFT

就是这货:

驱动起来了

驱动在这里,参考正点原子的代码风格

有兴趣拿去看看

继续双核协同工作

这次主要是由M0去完成AD数据采集和TFT的显示

M4任务就比较轻松,不过增加了点计算难度

每次采集一组8个AD数据,并生成一个算术平均值

两次之后得到2个算术平均值

然后将这两个算术平均值,进行一回2次方的几何平均

使用math库里面的sqrt函数进行几何平均的计算

其实就是进行平方根的计算吧

M4完成计算后,把计算结果返回给M0

M0接收到后,将结果送TFT显示

并根据结果的数值,点亮或者熄灭LED

LED的状态亦在LCD上显示

代码啥的就不上了,太low

上个15M的GIF吧,大图杀猫

下面说个正紧的

我一直觉得是个bug,不知道这次是不是又是打开方式不对

依然是在对M0进行debug一次,代码才能正常运行的现象

上一次发生过一次: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8076-1-1.html

之前出现程序跑飞的情况

大神指导说,是使用的stdlib和stdio的缘故,使得堆栈溢出

想想也有可能,也就没有多管

这次,M0侧的代码完全没有使用类似函数,现象非常类似

环境:LPCXpresso v7.6.2 + 54102kit

现象:

1、代码烧写进去后,LCD输入字符的地方显示乱码,无论如何调整LCD时序,都是这个情况,相同的代码,在单核中运行,一切正常

2、在双核工程下,对M0进行一次debug,其实进入debug会提示出错,双核工程不能单独对M0进行debug,也就是说debug甚至都没有生效

3、结束对M0的debug,这个时候对CPU似乎有一次halt之类的操作

4、reset开发板,一切按照代码运行,无论怎么reset,代码运行、LCD显示都不会有问题

5、掉电后上电,需要重新进行上述步骤

思考:

估计有大神会提出,是不是LCD时序有问题导致的乱码

就个人来看,LCD并不是在单步仿真的时候才正常,后面全速运行也是ok的,并且单核中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堆栈问题,这次并没有调用消耗很大的函数,不过例程中的debugout使用了重定向的printf,这个......,不会这么坑吧

RAM问题,试着修改map文件或者编译环境的配置,发现M0的RAM似乎只能从0x2010000起始,大小是0x8000,变化了就无法启动

说白了就是不会配置RAM

求大神科普

头晕了......

代码附上,比较乱
请大神帮看看

网友A:
看了下你之前的代码,不知道有没有改变,
M0侧:
int main(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Board_Init();
。。。
    Chip_MBOX_Init(LPC_MBOX);

M4侧:
int main(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Board_Init();
。。。。
    Chip_MBOX_Init(LPC_MBOX);

Board_Init() 和 MBOX 应该在 M4 里初始化一次就好。

网友B:
不错,原创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你之前的代码,不知道有没有改变,
M0侧:
int main(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Board_Init();
。。。
    Chip_MBOX_Init(LPC_MBOX);

M4侧:
int main(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Board_Init();
。。。。
    Chip_MBOX_Init(LPC_MBOX);

Board_Init() 和 MBOX 应该在 M4 里初始化一次就好。

M0里面又初始化了一次,主要是得在Board_Init()里面把DEBUGINIT()完成
使用库里面的DEBUGOUT和Board_UARTPutSTR函数
如果不调用的话,是没办法串口打印的

这两个函数比较方便,驱动c文件里面也大量使用了

刚才把所有相关函数的都注释掉了

情况还是一样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value[4];

    // Read clock settings and upda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SystemCoreClockUpdate();
    // Set up and initialize all required blocks and
    // functions related to the board hardware
//    Board_Init();
        myCoreBox = MAILBOX_CM0PLUS;
        otherCoreBox = MAILBOX_CM4;
//        Chip_MBOX_Init(LPC_MBOX);
//        mutexGive();

        LCD_GPIO_INIT();
        Lcd_Init();   //tft初始化
                LCD_Clear(WHITE); //清屏
                BACK_COLOR=BLACK;
                POINT_COLOR=WHITE;
                showimage();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
    // TODO: insert code here
    if (adcrom_init()) {
                    return 1;
            }

            /* Configure the ADC */
            if (adcrom_config()) {
                    return 1;
            }
//        Board_UARTPutSTR("Core M0+ boot......\r\n");
        NVIC_EnableIRQ(MAILBOX_IRQn);
    // Force the counter to be placed into memory
    volatile static int i = 0 ;
    // Enter an infinite loop, just incrementing a counter
    while(1) {
        i++;
        if(cnt_m0 = 8){
        LCD_ShowNum(35,80,data,4);
        if(led_flag){LCD_ShowString(15,95,"LED ON!");}
        else {LCD_ShowString(15,95,"LED OFF!");}
        cnt_m0 = 0;
        }
    }
    return 0 ;
}

网友A:
方便把代码打包传上来吗?之前那个不带屏能出问题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便把代码打包传上来吗?之前那个不带屏能出问题的就行。

得找找,都改得面目全非了

明天吧,早点休息

再顺道说个现象

对M0进行debug,会提示出错

看上去似乎对CPU运行没有啥影响

牛逼的是,用不着reset,while里面

LCD_ShowNum(35,80,data,4);

        if(led_flag){LCD_ShowString(15,95,"LED ON!");}

        else {LCD_ShowString(15,95,"LED OFF!");}

居然能够正常在LCD上打印显示

其他main函数里面LCE的显示部分,还是乱码

感觉对M0的debug还是对MCU的运行有影响

碎觉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原创的才是最好的

我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

网友:
最近事情太多,等几天忙完了,再复现一下,给大神瞧瞧,指导一下。

网友:
传上来,我找大神给你看看。。。

网友:
我感觉就是RAM引起的

网友:
可能不靠谱,只是说说啊:lpcxpresso出到7.7.2了,要不升级了试试

网友A:
master的调试你选的 Redline
slave的调试你选的 CMSIS-DAP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ster的调试你选的 Redline
slave的调试你选的 CMSIS-DAP

这个会有影响吗?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会有影响吗?

我试试

肯定有影响啊,54102里面1个SWD硬件,同时响应2套独立分开且不同的仿真器时许和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影响啊,54102里面1个SWD硬件,同时响应2套独立分开且不同的仿真器时许和命令

好吧,我又试了一下
把debug全部删除,重新做了一遍

似乎没有什么变化,debuger口的选择貌似不影响代码的运行

似乎redlink就是虚拟2个swd口出来了

现象同上.,...

网友:
slave的launch:

master的launch:

网友A:
你在eclipse那个小瓢虫里看吧,你上传的包确实是选的两种仿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eclipse那个小瓢虫里看吧,你上传的包确实是选的两种仿真器。

上传的包没注意
刚才特意把debug配置都删了
重新跑了一下
还确认了launch文件
实在找不着啥原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传的包没注意
刚才特意把debug配置都删了
重新跑了一下
还确认了launch文件
实在找不着啥原因了

你有没LCD代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LCD代码的吗?

在slave工程下面

有个LCD的代码

比较可疑的是font.c文件,用了个比较大的数组

存储图片信息的

试过用const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