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怎么加??

楼主:
请教各位了,现在写了一个程序,内容有串口通讯和定时器等功能,用外接8M晶振,现在需要加入看门狗提高可靠性,但8M晶振导致定时时间很短,不知道该如何加看门狗,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有个Watchdog Timer,它可以设置分频。可根据 “ 喂狗 ” 的时间来设置。

只要在它引起复位前复位Watchdog Timer就可以了。

网友:
计算一下你的程序中,哪些部分需要运行的时间最长,然后根据这个时间设置看门狗的复位时间,

网友A:
从你的提问“8M晶振导致定时时间很短”看来, 我只好猜测你想说的是允许喂狗的时间很短,程序执行的内容比较复杂,来不及喂狗。

刚刚看了一下看门狗定时器的设置,貌似确实不能设置分频系数,但是它是允许选择不同时钟源的。

你可以选择低速的ACLK(LFXT或者VLO)作为看门狗的时钟源,那么你将有充裕的时钟周期去喂狗,同时实现软件的安全性设计。

网友:
看门狗和时钟晶振的频率关系应该不大,通常在主循环里喂狗即可。
喂狗周期短不要紧,只要不超过看门狗内定时器的周期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哪款单片机,MSP430F149 可以选择看门狗定时器时钟来源SMCLK,最长定时时间32ms;如果这个时间不够,那么可以选择增加一个低频晶振XT1,又或者把主程序切小时间片,状态机轮转,减少主程序运转一次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提问“8M晶振导致定时时间很短”看来, 我只好猜测你想说的是允许喂狗的时间很短,程序执行的内容比较复杂,来不及喂狗。

刚刚看了一下看门狗定时器的设置,貌似确实不能设置分频系数,但是它是允许选择不同时钟源的。

你可以选择低速的ACLK(LFXT或者VLO)作为看门狗的时钟源,那么你将有充裕的时钟周期去喂狗,同时实现软件的安全性设计。

目前即使用32K也就一秒的时间喂狗,问题是很多软件运行会大于1s,是否可以用具体的例子说明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即使用32K也就一秒的时间喂狗,问题是很多软件运行会大于1s,是否可以用具体的例子说明下呢?

谁限制了你在一个软件运行的时候只能喂一次狗?

可以在程序运行的多个位置加入喂狗语句。

只要喂狗的间隔足够短就行了。

如果是不允许打断的操作,可以设定看门狗中断,在中断里喂狗(貌似失去看门狗的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限制了你在一个软件运行的时候只能喂一次狗?

可以在程序运行的多个位置加入喂狗语句。

只要喂狗的间隔足够短就行了。

如果是不允许打断的操作,可以设定看门狗中断,在中断里喂狗(貌似失去看门狗的意义了)。

是否可以贴个代码讲解下呢?对MSP430不熟,最近也困惑在MSP430看门狗模式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