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体验之旅+Enpirion Altera SoC电源系统

楼主:
Altera SoC demo板上的电源系统,采用的Enpirion整套方案;

从19VDC转换到5V节点电压后,下面吧bulk电路都是采用的altera自己的解决方案;

首先是altera的ARM和FPGA核外挂的DDR3系统,采用的1.5VIO供电和0.75V的参考供电,采用的EN5339QI和EV1320QI

EN5339QI为5V转1.5V 3A的电源;而EV1320QI为1.5V转0.75V 2A的电源,均是为了保证很高的转换效率,也均是采用内置mos,内置电感,保证设计者的负担,很好的EMI性能,良好的散热性能。

对于altera的电源系统,也有一个很好的特性,具有很好的控制使能功能,便于控制电源的开启和关闭,同时每个电源都有故障告警功能,DEMO设计的时候,如果哪路电源故障了,都会告警,并且该路电源的红灯亮起。

接下来谈谈altera SOC核心IO供电,3.3V ,

采用EN5366QI ,5V输入3.3V输出,6A的电源,同样是内置mos,内置电感,具有同样的优势;

从上面看,这个片子具有极高的转换效率,很好的散热管脚,对于散热考虑也是非常周期的,全部集成器件具有很好的EMI性能。

并且这些片子的开关频率也非常高,5Mhz,是一般企业很难做到的。

接下来是altera SOC的内核1.1V供电;

EN5394QI为5V输入,1.1V输出,9A的电源,4MHz的开关频率,在极小的面积上做到如此大电流的电源,确实很不错,并且均匀93%的转换效率。

最后就是IO供电了,2.5V ,1.8V 供电系统;

EP53F8QI 为5V输入,1.8V输出,1.5A的电源,具有4Mhz的开关频率,具有极高的转换效率,94%。

这颗小电流的电源可以代替LDO,是非常好的选择。

EN5339QI为5V转2.5V 3A的电源,3.2Mhz的开关率,具有极高的转换效率,95%,具有极低的纹波,5mv。

altera既是FPGA行业的领导者,同样是低电源转换的领导者,其电压系统均采用内部高度集成,良好的散热,极高的转换效率,很低的EMI,很低的纹波噪声,极高的开关频率,这些都是很多厂家不能做到的,其电流也从几A到几十A,产品种类也是非常企业,在电源做到一流的程度后,在性价比上也做的更好,将对altera电源的应用将是极大的好处。

网友:
very nice!

enpirion就是这么滴好,集成inductor & mos fet,让你可以像用LDO一样使用DCDC,节约PCB的xyz size不说,还降低物料管理难度,品质和性能还一样杠杠滴,想不说好都难

另外,项目中有需要用到enpirion的,可以找我哈,我可以帮忙弄些免费的sample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无人问津了?

难不成大家对于DCDC的设计都有自己绝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