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ker TI M4】第四篇 按键查询+定时器

楼主:
1.     前言
前面一篇讲了按键中断的循环显示,本来想在那个基础上,加个定时器中断来完善下,
但是出人意料的事,加了定时器中断,不知道为什么,中断都进不去了,
很是纳闷,以为两个中断有什么干扰,
于是就痛心心来采用了按键的查询+定时器,
但还是不行,于是就纳闷了,
最后才发现原来是启动文件里没有加入相应的中断。如下图所示:
需要加入两个地方

2.     Timer
定时器常用到的几个库函数
(1)  配置Timer模块的工作模式
TimerConfiguee()
(2)  设置Timer的装载值
TimerLoadSet()
(3)  使能计数
TimerEnable()
(4)  使能Timer的中断

TimerIntEnable()

3.     实现功能

功能其实很简单:主要是为了测试按键查询,不过程序编的很不规范,没有按键去抖,主要为了测试
就是程序下载进去,
程序下载进去,按复位键,
立刻按五向按键,LED不闪烁,
过一段定时时间后,按按键LED开始闪烁

部分程序代码
void Timer1IntHandler(void)
{
    ROM_TimerIntClear(TIMER1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 清除时钟中断
    HWREGBITW(&g_ulFlags, 1) ^= 1;  // 定时器切换标志
    ROM_IntMasterDisable();
   GrStringDraw(&sContext, (HWREGBITW(&g_ulFlags, 1) ? "1" : "0"), -1, 98,
                 46, 1); // 显示屏上的更新中断状态
        keyflag++;
    ROM_IntMasterEnable();
}

void fnKey_Scan(void)
{

                ucVal = GPIOPinRead(GPIO_PORTG_BASE, GPIO_PIN_0); // 翻转LED
                if(ucVal==0)
                {
                if(keyflag>=10)
                {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7, ~ucVal);
                                         SysCtlDelay(10*(SysCtlClockGet()/ 3000)); // 延时约10ms,消除按键抖动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7, ucVal);
                }
                }

}

网友A:
@常见泽1,你用的keil是哪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泽1,你用的keil是哪个版本?

很老的版本 MDK420还是430  反正是两三年前的版本了

网友:
我把keil软件升级了一下,结果找不到LM4F232了。你能传一下你的“UV4.cdb"文件吗?

网友:
是缺少了M4的库了吧 应该 光盘里有那个安装的 我公司电脑上没有

网友B:
问个小白问题 为何要在程序语句前加ROM_ 什么情况下需要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个小白问题 为何要在程序语句前加ROM_ 什么情况下需要加

不小白 我也是新手 这个问题我也只是大概了解
某些 Stellaris 微处理器在 ROM(只读存储器)中提供了 Stellaris 外设驱动程序库片上试验。
借助 ROM 中的 Stellaris 外设驱动程序库,在整个闪存可用于应用程序的环境中,使用该库快速开发有效且功能性应用程序比以前更加容易。
简单说就是集成在rom,应该是可以省点空间,部分M3芯片不支持ROM库

网友B:
请问那个延时10ms那个是怎么算的? 直接用SysCtlClockGet()/ 300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个延时10ms那个是怎么算的? 直接用SysCtlClockGet()/ 300不行吗

这个没算过 底层的没有仔细看过 直接用的例程里面的
复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算过 底层的没有仔细看过 直接用的例程里面的
复制

我看你用到了LCD,我是用的TM4C123GXL这块开发板,想用LCD做简单的显示几个汉字和数字,希望连线比较简单,请问买什么型号的比较合适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用到了LCD,我是用的TM4C123GXL这块开发板,想用LCD做简单的显示几个汉字和数字,希望连线比较简单,请问买什么型号的比较合适呢 谢谢

如果只是显示数字和汉字的LCD  12864就可以啊 连线少 程序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