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A3110D2+SYN6658不发音,测量功放没有输出,求帮助

楼主:
电路图如下图,大神帮忙分析下,没搞过音频,比较陌生之前用了一款TPA2005D1没问题,声音小给换成TPA3110D2了就不行了,测量SYN6658合成语音后有信号输出信号是在1.5V左右波动,这个正常,进了TPA3110就没了

网友:
先用个耳机或外接功放确认音源是否正常,光测试电压没什么用。功放部分只要电路正确,焊接没问题,那么有声音是必然的。对于D类功放,唯一要注意的输出级滤波电感,不仅仅电感量要合适,工作频率、载流能力均要满足。

网友:
准备使用这个6658芯片,还没敲定用啥功放,先看看吧,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