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元器件不显示接地管脚和电源管脚如图

楼主:
如图所示,图中的8脚和16 脚为GND和VCC管脚为什么不显示呢?

网友:
默认就是已经接VCC和GND了。

网友:
被隐藏了 可以双击把Hide使能关掉 这里多是一些门电路逻辑芯片 原理图封装里定向连接网络 可以是整个电路图美观、清晰很多

网友:
大家都知道应该接到哪里,就不必显示出来,让图面简单一些,仿真软件或者绘图软件会自动替你接好。
如果你需要特殊的接法,也可以让这些隐藏的引脚显示出来,按照你的意思联接。

网友:
画正规的原理图,建议还是把这些隐藏的管脚给显示出来。
有好处。

网友:
有可能被隐藏了,但是也有可能是别人忘记画了。但是一般来说,第二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很小。你的这个图中,人家只是隐藏了如7脚的标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