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8335中用FPU和IQmath哪个速度快精度高?

楼主:
在28335中用FPU和IQmath哪个速度快精度高?谁能给我一个28335中使用IQmath的例程,谢谢。求大神指教。

网友:
有人测试过,好像FPU更快一些,但是好像并快不了多少

网友:
IQMATH的话,TI的controlSUITE里就有相关的头文件、库和例程。

网友:
controlsuite中有iqmath例程,直接导入就好。
IQMATH中,可以控制精度,对应有相应的执行速度。

网友:
看TI的solarLIB里面的给的数据。跑相同的功能。基本IQMATH是FPU的150%-200%指令数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