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世界

楼主:
在论坛里逛了几天,坛友们好像很少讨论TI芯片在变频器这一块的运用?大家觉得中国的变频器潜在市场如何?TMS320F系列的芯片用在变频器这一块的市场大不大?我一直在关注坛友们有关这些话题的讨论,没什么信息,毛遂自荐,顾自提问,我一直做TI芯片方案贸易,面向的客户群体集中在变频器终端市场,却很难去挖掘到TI芯片在变频器市场的应用领域!

网友:
在论坛里逛了几天,坛友们好像很少讨论TI芯片在变频器这一块的运用?
是啊 变频器在咱们论坛还是比较少见啊  刚刚我还以为有新版块了啊 希望楼主可以搞一个啊

网友:
DSPC200仅仅是工具而已,因为这个板块更多的是分享DSP本身器件的使用,而非在特定行业的应用,并且这里貌似初学者较多,更谈不上对变频器有多深刻的了解咯。

网友A:
顺便谈一下自己对C2000的目前应用领域的认识:
1:电机控制  电机控制包含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速度控制即楼主所说的变频器咯,这一块应用还是非常广阔的, 据我所了解的,在深圳的各个变频器公司,大部分应用的都是F28335,应用算法架构基本上都一样。而位置控制的代表比如伺服控制器,或者闭环步进,这个系列应用的是Piccolo系列的多一点,当然好多公司也有用飞思卡尔或者ADI甚至MICROCHIP的DSP,就不多说了。
2:数控电源  数控电源的典型比如无功补偿装置(SVG) 谐波补偿装置(APF) ,这些大功率电力电子设备的主要拓扑为逆变桥式拓扑,其实与电机控制类似,但是结构更复杂,算法也更为复杂,因此用的也是F28335
3:光伏逆变器和UPS  光伏逆变或者UPS里的逆变结构也用的是DSP作为控制器,这个也非常普遍,因为本人对此行业不甚熟悉,但是从技术上讲和前两个领域是相通的。
综上可以看出,其实C2000的应用领域是一个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同时又有各个行业特色的不同延伸。相同的地方就是在于对逆变部分进行控制,不同部分则根据控制对象不同所采取的算法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谈一下自己对C2000的目前应用领域的认识:
1:电机控制  电机控制包含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速度控制即楼主所说的变频器咯,这一块应用还是非常广阔的, 据我所了解的,在深圳的各个变频器公司,大部分应用的都是F28335,应用算法架构基本上都一样。而位置控制的代表比如伺服控制器,或者闭环步进,这个系列应用的是Piccolo系列的多一点,当然好多公司也有用飞思卡尔或者ADI甚至MICROCHIP的DSP,就不多说了。
2:数控电源  数控电源的典型比如无功补偿装置(SVG) 谐波补偿装置(APF) ,这些大功率电力电子设备的主要拓扑为逆变桥式拓扑,其实与电机控制类似,但是结构更复杂,算法也更为复杂,因此用的也是F28335
3:光伏逆变器和UPS  光伏逆变或者UPS里的逆变结构也用的是DSP作为控制器,这个也非常普遍,因为本人对此行业不甚熟悉,但是从技术上讲和前两个领域是相通的。
综上可以看出,其实C2000的应用领域是一个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同时又有各个行业特色的不同延伸。相同的地方就是在于对逆变部分进行控制,不同部分则根据控制对象不同所采取的算法不同而已

我作光伏并网逆变器,对这个行业有些了解,大功率逆变器用得最多的是28335。小逆变器各类低端的MCU都有用到,也有部分用280X和280XX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