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学习写驱动程序

楼主:
之前一直做硬件,现在想学习写软件,毕竟没有单做硬件的,准备先学习MSP430,但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是拿着书本抄程序还是自己慢慢摸索?想试着编写ADC之类的驱动程序,但是也不知怎么开始。好郁闷啊,希望大家指点下,不胜感谢。

网友A:
抄可以,但要弄明白意思然后自已写……

网友:
有同样打算的硬件,同关注下。
看过几次单片机代码,不过没实际动手操作,项目一忙没时间看,久了又忘了。不知有没有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抄可以,但要弄明白意思然后自已写……

我想学精一点,从基础学起,但是不知道什么算基础,C语言学的还行,不知道从哪开始学起,您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B:
写驱动楼主或者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找找感觉,像1602、DS18B20等芯片,后面点的楼主是搞硬件的,估计自己也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写驱动楼主或者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找找感觉,像1602、DS18B20等芯片,后面点的楼主是搞硬件的,估计自己也知道该怎么做了

谢谢。最近在调12864显示图片的程序,但是无论是用别人的历程,还是自己写的程序,都不能显示,一个点都没有,显示文字正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最近在调12864显示图片的程序,但是无论是用别人的历程,还是自己写的程序,都不能显示,一个点都没有,显示文字正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记得12864是可以设置反白、写入初始点的,你看下程序里面跟这些设置有没有对应上,其他的我这里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