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门欢迎的传感器系统方案?

楼主:
有谁有进入门的传感器系统解决方案啊(现成的哦)?

要求:

1、能识别进入和离开

2、能把进入离开的信号传递到上位机(PC机器),传输距离能够达到10-20米,例如通过RJ45

没办法,本来想自己搞一下的,也发了相关的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0008-1-1.html

但是我的时间不允许,所以在这里请教坛友门,有没有现成的方案,先救了急再说。

我想的是方案是:

安装前后两个光传感器,一个前一个后,进入时,先前(传感器)再后,离开时,先后再前,根据前后顺序可判断进还是出,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的电脑

Anyone can help me?

网友A:
之前版主告诉我用使用红外LED和红外光电管方案,但是对于我这只菜鸟,短时间内搞不定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版主告诉我用使用红外LED和红外光电管方案,但是对于我这只菜鸟,短时间内搞不定哦。

这个红外的方案要简单些,红外传感器检测到有人就触发语音播报模块播报欢迎光临。

网友C:
红外二极管方案,即利用遮挡的办法,对单个人的进出很有效。但一群人就显得不那么听话了。
但这种方案相对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外二极管方案,即利用遮挡的办法,对单个人的进出很有效。但一群人就显得不那么听话了。
但这种方案相对简单。

有没有现成的产品可供使用的?

我想把红外二极管检测到的信号发到上位机(PC)电脑上处理,提供给上层应用做业务使用,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做。

我的想法是:

红外二极管是否检测到进出,现在淘宝网应该也有卖的,也就是输出高低电平状态来表示,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个信号发给PC机,

因为PC的接口是USB、串口、网口之类的,而且信号传输距离需要在10-20米之内,有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红外的方案要简单些,红外传感器检测到有人就触发语音播报模块播报欢迎光临。

我不接语音播报模块,而是把触发的信号发给PC端,怎么弄?

网友D:
把红外遮挡信号接入单片机,再通过串口转成485即可远距传输,用无线也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把红外遮挡信号接入单片机,再通过串口转成485即可远距传输,用无线也行。

如果这样,就需要买两个红外遮挡信号的传感器

然后把产生的电平信号接个入单片机的gpio引脚,把产生的电平进行编码并通过串口发送

串口转485作为传输通道

到电脑上时可以把485转USB,安装驱动,识别出usb-serial设备

编写SDK,读取设备流数据,根据编码判断是哪一个红外遮挡传感器发送的信号

编写应用程序,通过SDK获取信息,来做进出门业务的判断和处理

是以上这样吗?感觉是能走通,不过感觉有点复杂了,有没有更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就需要买两个红外遮挡信号的传感器

然后把产生的电平信号接个入单片机的gpio引脚,把产生的电平进行编码并通过串口发送

串口转485作为传输通道

到电脑上时可以把485转USB,安装驱动,识别出usb-serial设备

编写SDK,读取设备流数据,根据编码判断是哪一个红外遮挡传感器发送的信号

编写应用程序,通过SDK获取信息,来做进出门业务的判断和处理

是以上这样吗?感觉是能走通,不过感觉有点复杂了,有没有更简单的?

这已经是最简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已经是最简单的。

有没有可能不通过单片机,直接把信号接到电脑上来识别的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不通过单片机,直接把信号接到电脑上来识别的可能?

可以,但那么做会给你的上位机编程带来巨大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但那么做会给你的上位机编程带来巨大麻烦。

比如说以下的这个设备: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9671904436&_u=s3u0tgvc156&smtmd=wagbridge-malldetail0.11936950078046?

能直接接到电脑上吗?上位机的软件编程我倒不担心,就是不知道怎样能够很方便的用电脑来读取信号。
还有传输距离可能是10-20米,我对硬件电路的一些原理不是太明白。大神多多指点

网友E:
老兄,具体是怎么应用的能说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兄,具体是怎么应用的能说下吗?

用户进入和离开可以被电脑端程序判断为进入还是离开,就是这么简单。

检测装置部署在门头,电脑存放在离部署位置的10米之外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以,但那么做会给你的上位机编程带来巨大麻烦。

大神,我现在想自己采购设备,先做个验证,提供点参考吧。
比如,传感器、单片机去哪买?买什么型号的方便我开发。

对于我开发来说,能够把传感器接到单片机上,然后最好有这个传感器的单片机驱动(否则得去看硬件协议和时序,写这块代码并调试)

然后,后面的我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以下的这个设备: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9671904436&_u=s3u0tgvc156&smtmd=wagbridge-malldetail0.11936950078046?

能直接接到电脑上吗?上位机的软件编程我倒不担心,就是不知道怎样能够很方便的用电脑来读取信号。
还有传输距离可能是10-20米,我对硬件电路的一些原理不是太明白。大神多多指点

你想方便,前面已经给你了最方便的办法,这个你都搞不定的话,其它的就更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现在想自己采购设备,先做个验证,提供点参考吧。
比如,传感器、单片机去哪买?买什么型号的方便我开发。

对于我开发来说,能够把传感器接到单片机上,然后最好有这个传感器的单片机驱动(否则得去看硬件协议和时序,写这块代码并调试)

然后,后面的我就知道怎么做了。

器件可以去配套市场买,也可以在淘宝上网购,至于用什么单片机合适,你最熟悉哪个就用哪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器件可以去配套市场买,也可以在淘宝上网购,至于用什么单片机合适,你最熟悉哪个就用哪个。

好的,等我弄好了后,再过来发个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等我弄好了后,再过来发个教程。

加油,期待楼主的成果

网友:
请允许我把单片机的求助帖发过来,给个指导吧。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0662-1-1.html

网友:
已经通过人体红外感应模块实验成功,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红外遮蔽传感器,想在淘宝上买一个试试,但是搜索红外遮蔽传感器是找不到的,who can help me?
顺便问下,是那种对射性质的吗?和红外触摸屏的原理是一样的吗?还希望得到比较完整的原理解答

网友:
检测人体进出可以考虑使用热释电传感器,这个廉价并且比较容易找到。
还可以考虑使用对射的红外激光管和接收管,不过需要调整好安装位置,用于检测水滴等比较合适(激光容易被折射),检测人体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一个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就是来人不止1个的时候,很容易判断错进出方向的。

想要准确判断来人进出,最好的办法就是摄像头拍摄+图像识别处理。能准确判断来人的进出方向。

网友:
使用热释电传感器阵列应该也可以实现人数的统计,不过需要算法这边的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