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串口,求助!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下我的程序有没有问题:单片机用的是MSP430F1232,想实现串口收发功能,但实际中利用串口助手怎么也收不到字符,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USB转串口线已经用在其它开发板上使用过的,是可以用的!
板子是我自己做的。
#include "msp430f1232.h"
unsigned char tmp = 0;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3SEL |= 0x30;                            // P3.4,5 = USART0 TXD/RXD
    ME2 |= (URXE0 + UTXE0);                     // Enable USART0 T/RXD
    UCTL0 |= CHAR;
   // UCTL0 |= (CHAR + LISTEN);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1;                          // UCLK = ACLK
    UBR00 = 0x03;                             // 32k/9600 - 3.41
    UBR10 = 0x00;                             //
    UMCTL0 = 0x4A;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IE2 |= URXIE0;                      // UART Enable interrupte

    _EINT();
    while(1)
    {
        LPM1;
      //  P1DIR |= 0x02;      //进入LPM1模式
        if(tmp==0x65)
        {
            P1DIR |= 0x02;
            P1OUT &= 0xfd;   // 点亮LED
        }
    }
}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RXISR(void)
{
    tmp = U0RXBUF;
    while(!(IFG2 & UTXIFG0));
    U0TXBUF = tmp;
    LPM1_EXIT;                 //退出低功耗模式
}

网友:
乍到没什么问题啊,楼主退出低功耗模式试试先。

网友:
对,先不要用低功耗模式,在正常模式下用串口试试

网友:
对于这样的问题,还是建议上逻辑分析仪看看波形吧。是接收问题还是发送的问题。
可以进入调试之后在中断里打上断点来跑,发数据过去看看能不能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晶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