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源低通滤波器和直流电压跟随问题

楼主:
1、以上有源低通滤波直流跟随电路,用TINA仿真V_IN和V_OUT可以跟随的很好,电压差几十uV左右,实际电路中V_IN在0.5V时V_OUT会高出13mV左右,V_IN在4.5V时V_OUT会高出2mV左右,测试电路中V_IN电压变化由R2、R5分压产生,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跟随问题,多谢
2、顺便请教此类现象如何通过更改仿真器件参数通过TINA重现,多谢

网友:
请问一下, 这个原理图是用什么软件绘制的?

网友:
R2、R5取值太高。

网友:
运放偏置电流在R2R5上压降太大,叠加到失调电压上面了。
另外,楼主也应该查查该运放失调电压有多大,输入偏置电流有多大。

网友:
应该是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的影响,由于R2R5上的太大,偏置电流会影响输入电压VIN;如果你用表测量,表的阻抗不够,是测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