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RM-025Z开发板上面的仿真器可以用在MC9S12上面吗?

楼主:
FDRM-025Z开发板上面的仿真器可以用在MC9S12上面吗?

网友:
S12系列的不行,只能用在M0、M4这样的Cotex内核型号。

网友:
楼上正解,S12系列是飞思自己的16-Bit Microcontrollers S12或S12X内核,而Kinetis系列基于ARM® Cortex®-M内核的,这两个内核调试接口不一样所以不能通用。(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