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设计,求大神指教

楼主:
本人需要将220V的交流电压转换成5V和3.3V的直流电压输出,用于单片机的供电电压,应该如何实现,求指教啊,急

网友A:
这怎么能这么问呢,做个开关电源吧,网上有一些参考设计,或者在某宝上直接买模块,应该没人会告诉你详细怎么做吧

网友B:
变压器,阻容降压也可以考虑

网友C:
买电源插头,220转9v,然后在用稳压芯片转到5V和3.3V,标准的家用产品

网友D:
去买成品吧,比自制便宜。想学技术的话,去看开关电源方面的书籍、资料,本站下载栏目里就有。

网友:
建议买个适配器,很简单就搞定啦。在电源输入的地方放个稳压器,很简单啊。要是自己做的话,那就是变压器,电路保护,模电等等知识。买模块的话,可以去迪赛,中兴等电源厂商看看定制电源,不过这个比较贵哦。

网友:
传统是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 现在都是开关电源AC-DC 再DC-DC降压  如果是想学技术 可以去看看开关电源相关资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阻容降压也可以考虑

给单片机供电,这样玩太危险了,还是做一个隔离方案比较好

网友F:
象现在的手机充电器之类的,楼主用它给单片机供电也是比较恰当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去买成品吧,比自制便宜。想学技术的话,去看开关电源方面的书籍、资料,本站下载栏目里就有。

嗯,谢谢!我要做一个基于MSP430F149的低功耗便携式电子秤,看到你上传的资料里有关430的,希望能向你讨教一下,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单片机供电,这样玩太危险了,还是做一个隔离方案比较好

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能这么问呢,做个开关电源吧,网上有一些参考设计,或者在某宝上直接买模块,应该没人会告诉你详细怎么做吧

嗯,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电源插头,220转9v,然后在用稳压芯片转到5V和3.3V,标准的家用产品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谢谢!我要做一个基于MSP430F149的低功耗便携式电子秤,看到你上传的资料里有关430的,希望能向你讨教一下,指点迷津

想做电子称的话,建议用18650的锂电池供电,功耗做低一点可以用很久还可以自己做充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象现在的手机充电器之类的,楼主用它给单片机供电也是比较恰当的。

嗯,想过直接用这个,被老师否决了

网友:
你可以拆开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照着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谢谢!我要做一个基于MSP430F149的低功耗便携式电子秤,看到你上传的资料里有关430的,希望能向你讨教一下,指点迷津

既然是便携,应该用电池供电,再做个充电电路,用普通手机电源适配器充电即可。

网友:
可以先用一个输出5v的acdc模块,再加一个

网友:
接上,再加一个3.3ldo

网友:
说的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