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38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的

楼主:
MSP430F538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控制
最近要用一个五相的步进电机,可是这个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没有用过,驱动器用的CW和CCW输入,搞得我也是醉了,
小弟是个新手,有很多不懂啊,大神们指点一下。

下面是电机的接线示例图和时序图

网友A:
好复杂,你好好看资料了,帮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复杂,你好好看资料了,帮顶

我研究了半天,不知道是不是CW就是正转脉冲,CCW主是反转脉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研究了半天,不知道是不是CW就是正转脉冲,CCW主是反转脉冲。

CW是的意思是顺时针旋转。 CCW的意思是反时针旋转,都是英文缩写

网友:
好复杂,没碰过步进电机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W是的意思是顺时针旋转。 CCW的意思是反时针旋转,都是英文缩写

哦哦,谢谢,

网友B:
电机买个扭矩大的,带控制器更好,然后,你没什么事可以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买个扭矩大的,带控制器更好,然后,你没什么事可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