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解码

楼主:
想问问有什么视频解码方面好的的芯片

网友A:
好?要多好?怎么个才算''好''?没有具体指标及功能要求,谁能知道你说的''好''到底是什么标准。视频编码的种类很多,再加上性能的差别,以及软解、硬解,视频解码芯片可多了去了。

网友:
什么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要多好?怎么个才算''好''?没有具体指标及功能要求,谁能知道你说的''好''到底是什么标准。视频编码的种类很多,再加上性能的差别,以及软解、硬解,视频解码芯片可多了去了。

就想自己搞一个硬件可以识别视频格式,并且能够解码输出到一个显示器上

网友:
初学者,想搞一个可以识别某一种或多种视频的格式,并且能够解码输出到软件编程指定的显示器上

网友C:
1.数字视频还是模拟视频。2.数字视频又分好多种,不同格式可能接口、信号定义等等都不相同。

网友:
就是可以插上内存卡或读卡器,
能够读取其中的视频,
模数之间是可以转换的,
如果可以的话,帮我介绍下,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数字视频还是模拟视频。2.数字视频又分好多种,不同格式可能接口、信号定义等等都不相同。

就是可以插上内存卡或读卡器,
能够读取其中的视频,
模数之间是可以转换的,
如果可以的话,帮我介绍下,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想自己搞一个硬件可以识别视频格式,并且能够解码输出到一个显示器上

MP4、电视盒子的方案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可以插上内存卡或读卡器,
能够读取其中的视频,
模数之间是可以转换的,
如果可以的话,帮我介绍下,谢谢你的帮助!

这个内容太泛了,搞不明白你的真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