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接地的问题

楼主:
我想做一个放大器 输入信号几mv到3V左右的正弦信号,我想问一下,输入信号的地线 能否与为放大器提供电能源的电源的地线接在一起??

网友A:
不是“能否”,是“必须”。

网友B:
你要想这个范围不小的,你到底放大多少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能否”,是“必须”。

好的 必须than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要想这个范围不小的,你到底放大多少倍呢?

电压跟随 增益为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跟随 增益为一

好的,这样的话需要的ADC就不能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