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agma section

楼主:
我用的是STM8S207,想在64K内某段区域存放些数据。查看了MAP,CONST的使用空间大小不超过64K,还很大一段可以用。为此,

我开辟了一个新的段XXX,这个段紧跟CONST段后,在TEXT段前。

并在程序里写:(即把array[1000]放在新的XXX段内)
#pragma section {XXX}
unsigned int array[1000]={0,0,0};
#pragma section []

问题是:
1.这段代码应该放在哪里,比如**.h ,或者***.c  ?具体是放在这些文件的头还是结尾,还是中间?
2.我试过放不同的.c里,这个新开辟的段XXX的使用量是不同的,有时2004 Byte,有时2006,2008 Byte.

请问这样实现,行得通不? 对#pragma section用的少,所以个人没信心。

网友:
不同编译器有不同的方法,一般仿真C文件中吧,可以用const关键字定义数组。

网友:
嗯,想打算直接用CONST定义。

就是想弄明白上面的是否也行得通。

网友:
可行。section不影响c语义。array大小用sizeof看,section大小不直接反映数组大小

网友:
嗯。
还有个问题。
#pragma section {XXX}
unsigned int array[1000]={0,0,0};
#pragma section []

这句话后面的【】用()替换,XXX段上的数据一样大,可是用{},这时候XXX段就没数据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目前只是知道。()是定义函数,【】是定义未初始化的变量,{}是定义初始化的变量。

网友:
你说的()[]{}的意义是c的(而且还不一定是你理解那样),而pragma语法和c语法没什么具体关系,记得是编译器相关,具体pragma用什么符号看你编译器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