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Marvel8686 wifi在Android打开wifi开关的时候回会不停的去加载wifi驱动?

楼主:
间隔一秒加载如下东西:

libertas_sdio: Libertas SDIO driver++

libertas_sdio: Copyright Pierre Ossman

libertas_sdio mmc2:0001:1: (unregistered net_device): 70:f3:95:ec:3e:3f, fw 9.70.3p24, cap 0x00000303

libertas_sdio mmc2:0001:1: wlan0: Marvell WLAN 802.11 adapter

libertas_sdio: Libertas SDIO driver--

init: start ~~~~~~~~ wpa_supplicant:-iwlan0 -c/data/misc/wifi/wpa_supplicant.conf

ADDRCONF(NETDEV_UP): wlan0: link is not ready

libertas_sdio: Libertas SDIO driver++

libertas_sdio: Copyright Pierre Ossman

libertas_sdio mmc2:0001:1: (unregistered net_device): 70:f3:95:ec:3e:3f, fw 9.70.3p24, cap 0x00000303

libertas_sdio mmc2:0001:1: wlan0: Marvell WLAN 802.11 adapter

libertas_sdio: Libertas SDIO driver--

init: start ~~~~~~~~ wpa_supplicant:-iwlan0 -c/data/misc/wifi/wpa_supplicant.conf

ADDRCONF(NETDEV_UP): wlan0: link is not ready

——这个有两个可疑的地方

1、ADDRCONF(NETDEV_UP): wlan0: link is not ready

2、 (unregistered net_device)
先分别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吧。

root@linux-virtual:/IData/s5pv210/f210/kernel# grep 'unregistered net_device' * -r
Binary file arch/arm/boot/Image matches

include/linux/netdevice.h:                return "(unregistered net_device)";

static inline const char *netdev_name(const struct net_device *dev)
{
        if (dev->reg_state != NETREG_REGISTERED)

                return "(unregistered net_device)";
        return dev->name;
}

看看这个函数是怎么被调用的吧,慢慢找上去。

今天仔细有发现,就是发现几个关键的字眼“Turning Wi-Fi on…"和Turning off Wi-Fi的字眼,看他们是在这里设置的

packages/apps/Settings/res/values-en-rGB/strings.xml:    "Turning Wi-Fi on…"

packages/apps/Settings/res/values/strings.xml:    Turning Wi-Fi on\u2026

  "wifi_stopping">Turning off Wi-Fi\u2026

继续找...................wifi_stopping和"wifi_starting

网友:
这个好像,是插入卡,就频繁的通过CD引脚检测中断引起加载wifi libertas_sdio.ko
模块,但是如果一旦加载一次这个模块驱动,下次加载就会提示已经存在,这里重复加载意味着这个加载一次后又卸载了,然后又再次加载?!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A:
最近我也在搞W8686的驱动,板子是tiny210, 系统是2.6.35.7。
驱动应该是加载成功的。用iwlist wlan0 scan可以搜索到周围的AP.
1.执行 ifconfig wlan0 up的时候也会提示ADDRCONF(NETDEV_UP): wlan0: link is not ready。再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又不提示了。
2.  wpa_supplicant -iwlan0 -c/etc/wpa_supplicant.conf 提示这个conf文件不能读或解析。
目前没有什么进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也在搞W8686的驱动,板子是tiny210, 系统是2.6.35.7。
驱动应该是加载成功的。用iwlist wlan0 scan可以搜索到周围的AP.
1.执行 ifconfig wlan0 up的时候也会提示ADDRCONF(NETDEV_UP): wlan0: link is not ready。再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又不提示了。
2.  wpa_supplicant -iwlan0 -c/etc/wpa_supplicant.conf 提示这个conf文件不能读或解析。
目前没有什么进展。

tiny210 不是已经支持Marvel8686 了吗,为啥你还要自己搞?

2、是否是权限问题?

网友:
最近又忙着搞一些非技术的问题,现在回来继续分析!下面也是不停打印的adb logcat信息输出如下:

lStateException: Un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native daemon to set ipv6privacyexte

nsions - com.android.server.NativeDaemonConnectorException: Cmd {interface ipv6p

rivacyextensions wlan0 enable} failed with code 400 : {Failed to set ipv6 privac

y extension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NetworkStats( 2268): problem reading network stats

F/NetworkStats( 2268): java.lang.IllegalStateException: problem parsing idx 1

F/NetworkStats( 2268):  at com.android.internal.net.NetworkStatsFactory.readNetw

orkStatsDetail(NetworkStatsFactory.java:300)

F/NetworkStats( 2268):  at com.android.server.NetworkManagementService.getNetwor

kStatsUidDetail(NetworkManagementService.java:1282)

F/NetworkStats( 2268):  at com.android.server.net.NetworkStatsService.performPol

lLocked(NetworkStatsService.java:831)

F/NetworkStats( 2268):  at com.android.server.net.NetworkStatsService.performPol

l(NetworkStatsService.java:799)

F/NetworkStats( 2268):  at com.android.server.net.NetworkStatsService.access$100

(NetworkStatsService.java:128)

F/NetworkStats( 2268):  at com.android.server.net.NetworkStatsService$2.onReceiv

e(NetworkStatsService.java:624)

F/NetworkStats( 2268):  at android.app.LoadedApk$ReceiverDispatcher$Args.run(Loa

dedApk.java:728)

F/NetworkStats( 2268):  at android.os.Handler.handleCallback(Handler.java:605)

F/NetworkStats( 2268):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92)

F/NetworkStats( 2268):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7)

F/NetworkStats( 2268):  at android.os.HandlerThread.run(HandlerThread.java:60)

F/NetworkStats( 2268): Caused by: java.io.FileNotFoundException: /proc/net/xt_qt

aguid/stats: open failed: ENOE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NetworkStats( 2268):  at libcore.io.IoBridge.open(IoBridge.java:406)

F/NetworkStats( 2268):  at java.io.FileInputStream.(FileInputStream.java:7

8)

F/NetworkStats( 2268):  at com.android.internal.net.NetworkStatsFactory.readNetw

orkStatsDetail(NetworkStatsFactory.java:269)

F/NetworkStats( 2268):  ... 10 more

F/NetworkStats( 2268): Caused by: libcore.io.ErrnoException: open failed: ENOE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NetworkStats( 2268):  at libcore.io.Posix.open(Native Method)

F/NetworkStats( 2268):  at libcore.io.BlockGuardOs.open(BlockGuardOs.java:110)

F/NetworkStats( 2268):  at libcore.io.IoBridge.open(IoBridge.java:390)

F/NetworkStats( 2268):  ... 12 more

I/wpa_supplicant( 3309): rfkill: Cannot open RFKILL control device

E/ethernet( 2268): recvmsg get data

E/ethernet( 2268):  event :16  found

E/ethernet( 2268): the device flag :1043

E/ethernet( 2268): Done parsing

E/ethernet( 2268): poll state :, left:4096

E/ethernet( 2268): Poll events from ethernet devices

E/ethernet( 2268): recvmsg get data

E/ethernet( 2268):  event :16  found

E/ethernet( 2268): the device flag :1003

E/ethernet( 2268): Done parsing

E/ethernet( 2268): poll state :, left:4096

E/ethernet( 2268): Poll events from ethernet devices

E/wpa_supplicant( 3309): wpa_driver_nl80211_driver_cmd: failed to issue private

commands

I/wpa_supplicant( 3309): P2P: Own listen channel: 6

D/dalvikvm( 2268): GC_CONCURRENT freed 723K, 10% free 10508K/11591K, paused 3ms+

9ms

I/wpa_supplicant( 3309): P2P: Random operating channel: 81:11

I/wpa_supplicant( 3309): [CTRL_IFACE]DRIVER MACADDR

I/wpa_supplicant( 3309): [CTRL_IFACE]LIST_NETWORKS

E/WifiConfigStore( 2268): Error parsing configurationjava.io.FileNotFoundExcepti

on: /data/misc/wifi/ipconfig.txt: open failed: ENOE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D/StatusBar.NetworkController( 2347): refreshViews connected={ } level=?? combin

edSignalIconId=0x7f0200ae/com.android.systemui:drawable/stat_sys_wifi_signal_0 c

ombinedActivityIconId=0x0 mAirplaneMode=false mDataActivity=0 mPhoneSignalIconId

=0x0 mDataDirectionIconId=0x0 mDataSignalIconId=0x0 mDataTypeIconId=0x0 mWifiIco

nId=0x7f0200ae mEthernetIconId=0x7f02008f mBluetoothTetherIconId=0x1080533

I/wpa_supplicant( 3309): [CTRL_IFACE]SCAN_INTERVAL 15

I/wpa_supplicant( 3309): [CTRL_IFACE]DRIVER BTCOEXSCAN-STOP

E/wpa_supplicant( 3309): wpa_driver_nl80211_driver_cmd: failed to issue private

commands

I/wpa_supplicant( 3309): [CTRL_IFACE]DRIVER RXFILTER-ADD 3

E/wpa_supplicant( 3309): wpa_driver_nl80211_driver_cmd: failed to issue private

commands

I/wpa_supplicant( 3309): [CTRL_IFACE]DRIVER RXFILTER-STOP

E/wpa_supplicant( 3309): wpa_driver_nl80211_driver_cmd: failed to issue private

commands

I/wpa_supplicant( 3309): [CTRL_IFACE]AP_SCAN 1

I/wpa_supplicant( 3309): [CTRL_IFACE]RECONNECT

I/wpa_supplicant( 3309): [CTRL_IFACE]DRIVER SETBAND 0

E/wpa_supplicant( 3309): wpa_driver_nl80211_driver_cmd: failed to issue private

commands

I/wpa_supplicant( 3309): wlan0: CTRL-EVENT-DRIVER-STATE HANGED

E/WifiStateMachine( 2268): Failed to set frequency band 0

I/wpa_supplicant( 3309): [CTRL_IFACE]TERMINATE

D/CommandListener( 2158): Clearing all IP addresses on wlan0

E/ethernet( 2268): recvmsg get data

E/ethernet( 2268):  event :16  found

E/ethernet( 2268): the device flag :1002

E/ethernet( 2268): Done parsing

E/ethernet( 2268): poll state :, left:4096

E/ethernet( 2268): Poll events from ethernet devices

I/wpa_supplicant( 3309): wlan0: CTRL-EVENT-TERMINATING

D/StatusBar.NetworkController( 2347): refreshViews connected={ } level=?? combin

edSignalIconId=0x7f0200ae/com.android.systemui:drawable/stat_sys_wifi_signal_0 c

ombinedActivityIconId=0x0 mAirplaneMode=false mDataActivity=0 mPhoneSignalIconId

=0x0 mDataDirectionIconId=0x0 mDataSignalIconId=0x0 mDataTypeIconId=0x0 mWifiIco

nId=0x7f0200ae mEthernetIconId=0x7f02008f mBluetoothTetherIconId=0x1080533

D/StatusBar.NetworkController( 2347): refreshViews connected={ } level=?? combin

edSignalIconId=0x0/(null) combinedActivityIconId=0x0 mAirplaneMode=false mDataAc

tivity=0 mPhoneSignalIconId=0x0 mDataDirectionIconId=0x0 mDataSignalIconId=0x0 m

DataTypeIconId=0x0 mWifiIconId=0x0 mEthernetIconId=0x7f02008f mBluetoothTetherIc

onId=0x1080533

D/dalvikvm( 2347): GC_CONCURRENT freed 496K, 9% free 8994K/9863K, paused 1ms+2ms

E/ethernet( 2268): recvmsg get data

E/ethernet( 2268):  event :17  found

E/ethernet( 2268): the device flag :1002

E/ethernet( 2268): Done parsing

E/ethernet( 2268): poll state :, left:4096

E/ethernet( 2268): Poll events from ethernet devices

W/Netd    ( 2158): No subsystem found in netlink event

D/NetlinkEvent( 2158): Unexpected netlink message. type=0x11

D/WifiP2pService( 2268): P2pDisabledState{ what=131203 when=-1ms }

D/StatusBar.NetworkController( 2347): refreshViews connected={ } level=?? combin

edSignalIconId=0x0/(null) combinedActivityIconId=0x0 mAirplaneMode=false mDataAc

tivity=0 mPhoneSignalIconId=0x0 mDataDirectionIconId=0x0 mDataSignalIconId=0x0 m

DataTypeIconId=0x0 mWifiIconId=0x0 mEthernetIconId=0x7f02008f mBluetoothTetherIc

onId=0x1080533

D/StatusBar.NetworkController( 2347): refreshViews connected={ } level=?? combin

edSignalIconId=0x0/(null) combinedActivityIconId=0x0 mAirplaneMode=false mDataAc

tivity=0 mPhoneSignalIconId=0x0 mDataDirectionIconId=0x0 mDataSignalIconId=0x0 m

DataTypeIconId=0x0 mWifiIconId=0x0 mEthernetIconId=0x7f02008f mBluetoothTetherIc

onId=0x1080533

D/Tethering( 2268): sendTetherStateChangedBroadcast 1, 0, 0

F/NetworkStats( 2268): problem reading network stats

F/NetworkStats( 2268): java.lang.IllegalStateException: problem parsing idx 1

F/NetworkStats( 2268):  at com.android.internal.net.NetworkStatsFactory.readNetw

orkStatsDetail(NetworkStatsFactory.java:300)

F/NetworkStats( 2268):  at com.android.server.NetworkManagementService.getNetwor

kStatsUidDetail(NetworkManagementService.java:1282)

F/NetworkStats( 2268):  at com.android.server.net.NetworkStatsService.performPol

lLocked(NetworkStatsService.java:831)

F/NetworkStats( 2268):  at com.android.server.net.NetworkStatsService.performPol

l(NetworkStatsService.java:799)

F/NetworkStats( 2268):  at com.android.server.net.NetworkStatsService.access$100

(NetworkStatsService.java:128)

F/NetworkStats( 2268):  at com.android.server.net.NetworkStatsService$2.onReceiv

e(NetworkStatsService.java:624)

F/NetworkStats( 2268):  at android.app.LoadedApk$ReceiverDispatcher$Args.run(Loa

dedApk.java:728)

F/NetworkStats( 2268):  at android.os.Handler.handleCallback(Handler.java:605)

F/NetworkStats( 2268):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92)

F/NetworkStats( 2268):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7)

F/NetworkStats( 2268):  at android.os.HandlerThread.run(HandlerThread.java:60)

F/NetworkStats( 2268): Caused by: java.io.FileNotFoundException: /proc/net/xt_qt

aguid/stats: open failed: ENOE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NetworkStats( 2268):  at libcore.io.IoBridge.open(IoBridge.java:406)

F/NetworkStats( 2268):  at java.io.FileInputStream.(FileInputStream.java:7

8)

F/NetworkStats( 2268):  at com.android.internal.net.NetworkStatsFactory.readNetw

orkStatsDetail(NetworkStatsFactory.java:269)

F/NetworkStats( 2268):  ... 10 more

F/NetworkStats( 2268): Caused by: libcore.io.ErrnoException: open failed: ENOE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NetworkStats( 2268):  at libcore.io.Posix.open(Native Method)

F/NetworkStats( 2268):  at libcore.io.BlockGuardOs.open(BlockGuardOs.java:110)

F/NetworkStats( 2268):  at libcore.io.IoBridge.open(IoBridge.java:390)

F/NetworkStats( 2268):  ... 12 more

E/ethernet( 2268): recvmsg get data

E/ethernet( 2268):  event :16  found

E/ethernet( 2268): the device flag :1002

E/ethernet( 2268): Done parsing

E/ethernet( 2268): poll state :, left:4096

E/ethernet( 2268): Poll events from ethernet devices

D/Tethering( 2268): InitialState.processMessage what=4

D/Tethering( 2268): sendTetherStateChangedBroadcast 0, 0, 0

E/SoftapController( 2158): SIOCGIPRIV failed: -1

E/SoftapController( 2158): Softap fwReload - failed: -1

E/WifiStateMachine( 2268): Failed to reload STA firmware java.lang.IllegalStateE

xception: Error communicating to native daemon

D/CommandListener( 2158): Setting iface cfg

D/CommandListener( 2158): Trying to bring down wlan0

D/CommandListener( 2158): broadcast flag ignored

D/CommandListener( 2158): multicast flag ignored

D/NetworkManagementService( 2268): rsp <213 70:f3:95:ec:3e:3f 0.0.0.0 0 [down br

oadcast multicast]>

D/NetworkManagementService( 2268): flags <[down broadcast multicast]>

E/CommandListener( 2158): Failed to open /proc/sys/net/ipv6/conf/wlan0/use_tempa

dd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WifiStateMachine( 2268): Unable to change interface settings: java.lang.Illega

lStateException: Un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native daemon to set ipv6privacyexte

nsions - com.android.server.NativeDaemonConnectorException: Cmd {interface ipv6p

rivacyextensions wlan0 enable} failed with code 400 : {Failed to set ipv6 privac

y extension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NetworkStats( 2268): problem reading network stats

F/NetworkStats( 2268): java.lang.IllegalStateException: problem parsing idx 1

F/NetworkStats( 2268):  at com.android.internal.net.NetworkStatsFactory.readNetw

orkStatsDetail(NetworkStatsFactory.java:300)

F/NetworkStats( 2268):  at com.android.server.NetworkManagementService.getNetwor

kStatsUidDetail(NetworkManagementService.java:1282)

F/NetworkStats( 2268):  at com.android.server.net.NetworkStatsService.performPol

lLocked(NetworkStatsService.java:831)

F/NetworkStats( 2268):  at com.android.server.net.NetworkStatsService.performPol

l(NetworkStatsService.java:799)

F/NetworkStats( 2268):  at com.android.server.net.NetworkStatsService.access$100

(NetworkStatsService.java:128)

F/NetworkStats( 2268):  at com.android.server.net.NetworkStatsService$2.onReceiv

e(NetworkStatsService.java:624)

F/NetworkStats( 2268):  at android.app.LoadedApk$ReceiverDispatcher$Args.run(Loa

dedApk.java:728)

F/NetworkStats( 2268):  at android.os.Handler.handleCallback(Handler.java:605)

F/NetworkStats( 2268):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92)

F/NetworkStats( 2268):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7)

F/NetworkStats( 2268):  at android.os.HandlerThread.run(HandlerThread.java:60)

F/NetworkStats( 2268): Caused by: java.io.FileNotFoundException: /proc/net/xt_qt

aguid/stats: open failed: ENOE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NetworkStats( 2268):  at libcore.io.IoBridge.open(IoBridge.java:406)

F/NetworkStats( 2268):  at java.io.FileInputStream.(FileInputStream.java:7

8)

F/NetworkStats( 2268):  at com.android.internal.net.NetworkStatsFactory.readNetw

orkStatsDetail(NetworkStatsFactory.java:269)

F/NetworkStats( 2268):  ... 10 more

F/NetworkStats( 2268): Caused by: libcore.io.ErrnoException: open failed: ENOE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NetworkStats( 2268):  at libcore.io.Posix.open(Native Method)

F/NetworkStats( 2268):  at libcore.io.BlockGuardOs.open(BlockGuardOs.java:110)

F/NetworkStats( 2268):  at libcore.io.IoBridge.open(IoBridge.java:390)

F/NetworkStats( 2268):  ... 12 more

I/wpa_supplicant( 3325): rfkill: Cannot open RFKILL control device

E/ethernet( 2268): recvmsg get data

E/ethernet( 2268):  event :16  found

E/ethernet( 2268): the device flag :1043

E/ethernet( 2268): Done parsing

E/ethernet( 2268): poll state :, left:4096

E/ethernet( 2268): Poll events from ethernet devices

E/ethernet( 2268): recvmsg get data

E/ethernet( 2268):  event :16  found

E/ethernet( 2268): the device flag :1003

E/ethernet( 2268): Done parsing

E/ethernet( 2268): poll state :, left:4096

E/ethernet( 2268): Poll events from ethernet devices

E/ethernet( 2268): recvmsg get data

E/ethernet( 2268):  event :16  found

E/ethernet( 2268): the device flag :1003

E/ethernet( 2268): Done parsing

E/ethernet( 2268): poll state :, left:4096

E/ethernet( 2268): Poll events from ethernet devices

E/wpa_supplicant( 3325): wpa_driver_nl80211_driver_cmd: failed to issue private

commands

I/wpa_supplicant( 3325): P2P: Own listen channel: 11

I/wpa_supplicant( 3325): P2P: Random operating channel: 81:1

I/wpa_supplicant( 3325): [CTRL_IFACE]DRIVER MACADDR

I/wpa_supplicant( 3325): [CTRL_IFACE]LIST_NETWORKS

D/StatusBar.NetworkController( 2347): refreshViews connected={ } level=?? combin

edSignalIconId=0x7f0200ae/com.android.systemui:drawable/stat_sys_wifi_signal_0 c

ombinedActivityIconId=0x0 mAirplaneMode=false mDataActivity=0 mPhoneSignalIconId

=0x0 mDataDirectionIconId=0x0 mDataSignalIconId=0x0 mDataTypeIconId=0x0 mWifiIco

nId=0x7f0200ae mEthernetIconId=0x7f02008f mBluetoothTetherIconId=0x1080533

E/WifiConfigStore( 2268): Error parsing configurationjava.io.FileNotFoundExcepti

on: /data/misc/wifi/ipconfig.txt: open failed: ENOE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I/wpa_supplicant( 3325): [CTRL_IFACE]SCAN_INTERVAL 15

I/wpa_supplicant( 3325): [CTRL_IFACE]DRIVER BTCOEXSCAN-STOP

E/wpa_supplicant( 3325): wpa_driver_nl80211_driver_cmd: failed to issue private

commands

I/wpa_supplicant( 3325): [CTRL_IFACE]DRIVER RXFILTER-ADD 3

E/wpa_supplicant( 3325): wpa_driver_nl80211_driver_cmd: failed to issue private

commands

I/wpa_supplicant( 3325): [CTRL_IFACE]DRIVER RXFILTER-STOP

E/wpa_supplicant( 3325): wpa_driver_nl80211_driver_cmd: failed to issue private

commands

I/wpa_supplicant( 3325): [CTRL_IFACE]AP_SCAN 1

I/wpa_supplicant( 3325): [CTRL_IFACE]RECONNECT

I/wpa_supplicant( 3325): [CTRL_IFACE]DRIVER SETBAND 0

E/wpa_supplicant( 3325): wpa_driver_nl80211_driver_cmd: failed to issue private

commands

I/wpa_supplicant( 3325): wlan0: CTRL-EVENT-DRIVER-STATE HANGED

E/WifiStateMachine( 2268): Failed to set frequency band 0

I/wpa_supplicant( 3325): [CTRL_IFACE]TERMINATE

D/CommandListener( 2158): Clearing all IP addresses on wlan0

E/ethernet( 2268): recvmsg get data

E/ethernet( 2268):  event :16  found

E/ethernet( 2268): the device flag :1002

E/ethernet( 2268): Done parsing

E/ethernet( 2268): poll state :, left:4096

E/ethernet( 2268): Poll events from ethernet devices

D/StatusBar.NetworkController( 2347): refreshViews connected={ } level=?? combin

edSignalIconId=0x7f0200ae/com.android.systemui:drawable/stat_sys_wifi_signal_0 c

ombinedActivityIconId=0x0 mAirplaneMode=false mDataActivity=0 mPhoneSignalIconId

=0x0 mDataDirectionIconId=0x0 mDataSignalIconId=0x0 mDataTypeIconId=0x0 mWifiIco

nId=0x7f0200ae mEthernetIconId=0x7f02008f mBluetoothTetherIconId=0x1080533

I/wpa_supplicant( 3325): wlan0: CTRL-EVENT-TERMINATING

D/StatusBar.NetworkController( 2347): refreshViews connected={ } level=?? combin

edSignalIconId=0x0/(null) combinedActivityIconId=0x0 mAirplaneMode=false mDataAc

tivity=0 mPhoneSignalIconId=0x0 mDataDirectionIconId=0x0 mDataSignalIconId=0x0 m

DataTypeIconId=0x0 mWifiIconId=0x0 mEthernetIconId=0x7f02008f mBluetoothTetherIc

onId=0x1080533

E/ethernet( 2268): recvmsg get data

E/ethernet( 2268):  event :17  found

E/ethernet( 2268): the device flag :1002

E/ethernet( 2268): Done parsing

E/ethernet( 2268): poll state :, left:4096

E/ethernet( 2268): Poll events from ethernet devices

W/Netd    ( 2158): No subsystem found in netlink event

D/NetlinkEvent( 2158): Unexpected netlink message. type=0x11

E/EthernetStateTracker( 2268): DhcpHandler: DHCP request failed: Timed out waiti

ng for DHCP to finish

网友:
看了一下wifi的整个工作流程,终于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private boolean setWifiEnabledBlocking(boolean enable, boolean persist, int uid) {
if (enable) {
            if (!WifiNative.loadDriver()) {
                setWifiEnabledState(WIFI_STATE_UNKNOWN, uid);
            }
           if (!WifiNative.startSupplicant()) {
                WifiNative.unloadDriver();              ——串口终端不停的打印加载libertas_sdio.ko,说明之前必然有一个卸载libertas_sdio.ko模块的程序被执行了,应该就是这里!

                setWifiEnabledState(WIFI_STATE_UNKNOWN, uid);
            }
            registerForBroadcasts();
            mWifiStateTracker.startEventLoop();
        } else {
  ………………
  }
    // Success!
       setWifiEnabledState(eventualWifiState, uid);
}

不管有多难,总会找到一些出问题的地方的。

网友:
  • /**
       * Send the tracker a notification that a connection to the supplicant
       * daemon has been established.
       */
      //在上面的public class WifiMonitor=>ensureSupplicantConnection
      //=>
      //while (!supplicantConnected) {
      // boolean connected;
      //synchronized (mWifiStateTracker) {
      //connected = WifiNative.connectToSupplicant();//如果沒有連接成功,那麽while循環嘗試,直到嘗試成功,或者定義了oneShot,僅一次嘗試
      //=>mWifiStateTracker.notifySupplicantConnection();//如果WifiNative.connectToSupplicant()成功,那麽將執行
      //mWifiStateTracker.notifySupplicantConnection();的調用.
       void notifySupplicantConnection() {//向對象發送message
       Message.obtain(this, EVENT_SUPPLICANT_CONNECTION).sendToTarget();
       }
       void notifyStateChange(SupplicantState newState) {
       Message.obtain(this, EVENT_SUPPLICANT_STATE_CHANGED, newState).sendToTarget();
       }
       ...
      }

网友:
frameworks/base/wifi/java/android/net/wifi/WifiMonitor.java:                if (WifiNative.connectToSupplicant()) {
----------------------------------
貌似代码改了

        private boolean connectToSupplicant() {
            int connectTries = 0;

            while (true) {
                if (WifiNative.connectToSupplicant()) {
                    return true;
                }
                if (connectTries++ < 5) {
                    nap(1);
                } else {
                    break;
                }
            }
            return fal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