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2】LPC54102+初探IO口的使用

楼主:
LPC54102的板子已经申请到有一个月了,由于最近一直忙着赶论文,所以一直没有好好地玩她,实在抱歉!
万利的这款板子使用的是64引脚封装的LPC54102,可以使用串口下载,SWD下载,和jlink下载三种下载方式,使用方便。另外还将所有的引脚都印了出来,方便调试使用。

LPC54102的IO口可以做为上拉、下拉输入输出,也可设置为开漏输出,还可以设置为翻转功能,

利用万利官网给出的例程,更改参数的配置,对io口的输出进行配置,源程序为:

#define _MAIN_C_
#include "chip.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main.h"

#include "chip.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board_pinmuxing.h"

//#include "board_led.h"

#include "glcd.h"

#include "board_led.h"

#include "utility.h"

#define TICKRATE_HZ1 (1)/* 1 ticks per second */

#define TICKRATE_HZ2 (2)/* 2 ticks per second */

#define PRESCALE_HZ2 (0xFFFF)        /* 16-bit prescale count */

volatile uint32_t SYS_ms = 0;

void SysTick_Handler ( void )

        {

        SYS_ms++;

        }

void delay(int count)

        {

        int i=0;

        int j=0;

  for(i=0;i
                for(j=0;j<20000;j++);

int32_t Board_LED_SetBitState ( uint32_t bitn, uint32_t sta )

        {

        int32_t retval = 1;

        switch ( bitn ) {

                case 0:

                        (sta > 0) ? Chip_GPIO_SetPinState(LPC_GPIO, 0, 30, true)

                                  : Chip_GPIO_SetPinState(LPC_GPIO, 0, 30, false);

                        break;

                case 1:

                        (sta > 0) ? Chip_GPIO_SetPinState(LPC_GPIO, 0, 29, true)

                                  : Chip_GPIO_SetPinState(LPC_GPIO, 0, 29, false);

                        break;

                case 2:

                        (sta > 0) ? Chip_GPIO_SetPinState(LPC_GPIO, 0, 8, true)

                                  : Chip_GPIO_SetPinState(LPC_GPIO, 0, 8, false);

                        break;

                case 3:

                        (sta > 0) ? Chip_GPIO_SetPinState(LPC_GPIO, 0, 7, true)

                                  : Chip_GPIO_SetPinState(LPC_GPIO, 0, 7, false);

                        break;

                default:

                        retval = 0;

        }

        return retval;

}

int32_t main(void) {

        uint32_t timerBaseClock;

        // Setup SystemCoreClock and any needed board code

        SystemCoreClockUpdate();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Board_SetupMuxing();

        Board_LED_Init ();

        while (1)

                {

                        delay(1000);

                                Board_LED_SetBitState ( 0, 1 );

                        delay(1000);

                                Board_LED_SetBitState ( 1, 1 );

                                //Board_LED_SetBitState ( 1, 0 );

                        delay(1000);

                                Board_LED_SetBitState ( 2, 1 );

                        delay(1000);

                                Board_LED_SetBitState ( 3, 1 );

//                                Board_LED_SetBitState ( 1, 1 );

//                                Board_LED_SetBitState ( 2, 1 );

                        delay(1000);

                                Board_LED_SetBitState ( 0, 0 );

                        delay(1000);

                                Board_LED_SetBitState ( 1, 0 );

                                //Board_LED_SetBitState ( 1, 0 );

                        delay(1000);

                                Board_LED_SetBitState ( 2, 0 );

                        delay(1000);

                                Board_LED_SetBitState ( 3, 0 );

//                                Board_LED_SetBitState ( 1, 1 );

//                                Board_LED_SetBitState ( 2, 0 );

其调试i效果为:

点亮一个LED:

流水灯:

以前没有接触过LPC的芯片,一切都是从头学习的,以后有学习心得和问题都会来这里分享和提问的…………………………

io功能

io功能

网友:
第一次在论坛发帖,自己抢一个沙发,嘎嘎

网友A:
欢迎参加活动分享心得,只是如果没时间用的话就转给别人吧,资源被占着不少人想用而无法用,没玩过nxp没关系,以后机会还多,不担心。
@nm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欢迎参加活动分享心得,只是如果没时间用的话就转给别人吧,资源被占着不少人想用而无法用,没玩过nxp没关系,以后机会还多,不担心。
@nmg

我是初学,前一段确实没时间,你也用不着这么说话这么不客气吧!

网友:
谢谢分享,期待进一步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初学,前一段确实没时间,你也用不着这么说话这么不客气吧!

不知道你论文进展状况怎么样啦
要是弄完了,这段时间加油哈,前面也有好多网友的帖子可以跟着参考

趁着活动期间一起学&玩起来,活动到5月24日结束,咱们活动群号是259363488,坛友们都很热情,遇到难题,

来论坛和这个群里吐槽,没错@lxcbuz

至于拿到板子真让板子吃灰的申请者,也在陆续的通知收板子,尽量让板子有效的利用起来

最后活动结束的时候,分享心得质量不好的,也会收回板子,再给其他想玩的网友@freebsder

网友:
请教
LPC54102的  P0_23~28是用于I2C或GPIO, 我的板子不需要I2C,想用它们作GPIO,调试发现这6个脚一直是0, 输入输出无效。
这是怎么回事?
默认状态应该是GPIO模式,怎么读写不了呢??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