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胎心仪制作遇到几个问题

楼主:
大学毕业,入职公司做了个胎心仪。唉,头疼啊,遇到好几个问题。电路完成的差不多了,但是老板要求高保真,声音要大。不二话先上图,在线等大神解答。原理是这样的,采用振荡电路为压电陶瓷片提供激励,采集到的信号送入MC1496进行混频操作,准备检波操作,由LTC2274做成带通滤波器,滤波放大。本人有几点疑问,这个电路是抄别人的板子,1、为什么每个TLC2274输入端都要加个3V的偏置电压,不加不行么,MC1496出来的信号直接做差分放大,不可以么。还有就是既然已经经过滤波,本来想想在LM386功放改变增益,使其放大声音更大,但是这样做伴随这更大的噪声。可不可以加上LC低通滤波器....不知道功放可不可以驱动。

胎心仪音频电路板

网友A:
单电源单端放大时,运放必须加1/2Vcc输入偏置,这样才能充分利用输出区间,否则不是削底就是削顶。功放增益不宜过高,声音不够大时应增加前级激励,还不够,换功率更大的型号。滤波器加在前级放大环节即可。另外,图应贴出而不是弄成附件,想得到帮助,首先应方便帮助你的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单端放大时,运放必须加1/2Vcc输入偏置,这样才能充分利用输出区间,否则不是削底就是削顶。功放增益不宜过高,声音不够大时应增加前级激励,还不够,换功率更大的型号。滤波器加在前级放大环节即可。另外,图应贴出而不是弄成附件,想得到帮助,首先应方便帮助你的人。

不好意思,发帖不多啊,记住了,原理图画的比较坑,直接上图怕缩小了看不清楚,今天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单电源供电确实这样,谢谢好心人,却是学习了。今天测了波形,忘了拍了

送入功放的波形是这样的,是不是滤波器衰减不够,导致有的波形没有抑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发帖不多啊,记住了,原理图画的比较坑,直接上图怕缩小了看不清楚,今天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单电源供电确实这样,谢谢好心人,却是学习了。今天测了波形,忘了拍了

送入功放的波形是这样的,是不是滤波器衰减不够,导致有的波形没有抑制?

完全无关。你应该标出频率和时间轴,以及说清楚信号性质和相关信息。

给初学者一个建议,发帖后,忘记自己的问题,以旁观者的身份看看自己准备发的帖子,仅从帖子字里行间的表述看是不是把问题说清楚了,期间不要想帖子内容以外的任何事、任何信息。如果不是这一点,重写帖子直到问题被准确、清晰、完整的描述。记住:你提供的信息越全面越有利于获得有效的帮助,这和去医院看病向医生描述病情一个道理,可又不是见面,所以全看描述的是否到位。

网友:
家庭用的胎心仪??

网友:
上海铱钲电子科技期待为您服务,谢谢分享

网友:
上海铱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