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20空闲信道评估,怎么实现IOCFG3.GPIO3_CFG = CCA_STATUS这句话?

楼主:
这是关于CC1120空闲信道评估,请问一下,要实现IOCFG3.GPIO3_CFG = CCA_STATUS这句话,怎么写程序或者怎么配置啊?“CCA_STATUS”在“GPIO Signals”表里对应第15,直接写IOCFG3.GPIO3_CFG=0x0F吗?可是还有TXONCCA_FAILED、TXONCCA_DONE也是对应第15?刚接触CC1120,求教!!

网友A:
受人之托,给简单说一下吧

作为一个初学者,静下心来看user guide是很有必要的,要是真用这些ic做产品,UG和DS看上十几遍都算是少的了。

查看详情

请看下面的描述,GDOx有四个嘛,分别对应15表中的0-3,被写入0x0F后这些个IO上面的信号就有他特定的含义了。

CCA可以用1和3引脚,至于IO的初始电平和CCA跳变电平,好好品味UG吧,。。

只能帮你到这了,may you succ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人之托,给简单说一下吧

作为一个初学者,静下心来看user guide是很有必要的,要是真用这些ic做产品,UG和DS看上十几遍都算是少的了。

http://www.ti.com.cn/cn/lit/ug/swru295e/swru295e.pdf

请看下面的描述,GDOx有四个嘛,分别对应15表中的0-3,被写入0x0F后这些个IO上面的信号就有他特定的含义了。

CCA可以用1和3引脚,至于IO的初始电平和CCA跳变电平,好好品味UG吧,。。

只能帮你到这了,may you success

十分感谢!!虽然不知道您受谁之托~~但还是感谢您的建议!!会认真看手册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谢!!虽然不知道您受谁之托~~但还是感谢您的建议!!会认真看手册的!!谢谢!!!

不客气

有问题可以跟帖咨询,论坛管理员很热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有问题可以跟帖咨询,论坛管理员很热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