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_system_board_info.xml hps_clock_info.xml 如何反应Qsys的硬件定制?

楼主:
soc_system_board_info.xml  hps_clock_info.xml  这2个文件好像是开发板的厂家提供的。
现在遇到的问题:
DE1-SOC的train里面的例子都是v13.1的。我用v14.1的版本重新编译了,GHRD的硬件系统后,生成的.sopcinfo和v13.1的有很多不同,用文件比较工具看的。
所以: sopc2dts 生成设备树的时候出现错误。 而用v13.1的就什么问题也没有
用excel打开soc_system_board_info.xml    hps_clock_info.xml   有个是类似设备树的xml文件。看的出来。
那么如果我用Qsys定制了硬件,soc_system_board_info.xml  hps_clock_info.xml  是固定的,不需要修改吗?

网友:
学例程先按照教程一步步走,可能会出错,不按照教程走必然会出错,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走。

网友:
14.1里所需要的文件不是hps_clock_info.xml,你在14.1安装目录下去搜example,将里面的makefile和两个xml文件复制过去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多,几乎没人说的清楚。?????

网友:
开来没有人正面回答你的问题:
1,14版本以后,不在用clock的xml文件了,用了soc_system_board_info.xml,所以,你用原来的肯定出错。
2, 到EDS里面,smaple下,复制新的makefile和soc_system_board_info.xml and hps_common_board_info.xml, 然后你的再编译,就能过了。
3,注意时钟,14以后的hps默认时钟是925M不是800M了。这样会出问题的。

网友:
大家试过de1-soc-linux-fb的硬件项目没有?好像用上述方法仍然不能生成dts. sopc2dts对itc和pll报class unknown?有何见解?

网友:
如何做了新的项目,也可以复制这两个XML文件吗,自己如何产生这些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