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 进不去uart接收中断

楼主: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CSKEY = 0x695A;                        // Unlock CS module for register access
  CSCTL0 = 0;                            // Reset tuning parameters
  CSCTL0 = DCORSEL_3;                   // Set DCO to 12MHz (nominal, center of 8-16MHz range)
                                         // Select ACLK = REFO, SMCLK = MCLK = DCO
  CSCTL1 = SELA_2 | SELS_3 | SELM_3;
  CSKEY = 0;                             // Lock CS module from unintended accesses

  // Configure UART pins
  P1SEL0 |= BIT2 | BIT3;                  // set 2-UART pin as second function

  __enable_interrupt();
  NVIC_ISER0 = 1 << ((INT_EUSCIA0 - 16) & 31); // Enable eUSCIA0 interrupt in NVIC module

  // Configure UART
  UCA0CTLW0 |= UCSWRST;
  UCA0CTLW0 |= UCSSEL__SMCLK;             // Put eUSCI in reset
  UCA0BR0 = 78;
  UCA0BR1 = 0x00;
  UCA0MCTLW = 0x1000 | UCOS16 | 0x0020;

  UCA0CTLW0 &= ~UCSWRST;                  // Initialize eUSCI
  UCA0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sleep();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UART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void eUSCIA0IsrHandler(void)
{
    if (UCA0IFG & UCRXIFG)
    {
      while(!(UCA0IFG&UCTXIFG));
      UCA0TXBUF = UCA0RXBUF;
      __no_operation();
    }
}
直接找的例函数测试,但是总是进不去中断函数里面,将UCA0TXBUF = UCA0RXBUF;
放在main函数里面就可以正常接收数据,有没有高手可以解答一下阿???

网友:
基础常识。
STARTUP.s的中断向量没有改,你只拷贝了。C文件。

网友A:
楼上说得对,你得修改一下msp432_startcup_ccs.c这个文件里面的中断向量名称,如以下代码所示,找到中断对应的中断向量然后将名字改成中断服务函数的名字。
#pragma DATA_SECTION(g_pfnVectors, ".intvecs")
void (* const g_pfnVectors[])(void) =
{
    (void (*)(void))((unsigned long)&__STACK_END),
                                            // The initial stack pointer
    ResetISR,                               // The reset handler
    NmiSR,                                  // The NMI handler
    FaultISR,                               // The hard fault handler
    IntDefaultHandler,                      // The MPU fault handler
    IntDefaultHandler,                      // The bus fault handler
    IntDefaultHandler,                      // The usage fault handler
    0,                                      // Reserved
    0,                                      // Reserved
    0,                                      // Reserved
    0,                                      // Reserved
    IntDefaultHandler,                      // SVCall handler
    IntDefault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0,                                      // Reserved
    IntDefaultHandler,                      // The PendSV handler
    IntDefaultHandler,                      // The SysTick handler
    IntDefaultHandler,                      // PSS ISR
    IntDefaultHandler,                      // CS ISR
    IntDefaultHandler,                      // PCM ISR
    IntDefaultHandler,                      // WDT ISR
    IntDefaultHandler,                      // FPU ISR
    IntDefaultHandler,                      // FLCTL ISR
    IntDefaultHandler,                      // COMP_E0_MODULE ISR
    IntDefaultHandler,                      // COMP_E1_MODULE ISR
    IntDefaultHandler,                      // TA0_0 ISR
    IntDefaultHandler,                      // TA0_N ISR
    IntDefaultHandler,                      // TA1_0 ISR
    IntDefaultHandler,                      // TA1_N ISR
    IntDefaultHandler,                      // TA2_0 ISR
    IntDefaultHandler,                      // TA2_N ISR
    IntDefaultHandler,                      // TA3_0 ISR
    IntDefaultHandler,                      // TA3_N ISR
    IntDefaultHandler,                      // EUSCIA0 ISR
    IntDefaultHandler,                      // EUSCIA1 ISR
    IntDefaultHandler,                      // EUSCIA2 ISR
    IntDefaultHandler,                      // EUSCIA3 ISR
    IntDefaultHandler,                      // EUSCIB0 ISR
    IntDefaultHandler,                      // EUSCIB1 ISR
    IntDefaultHandler,                      // EUSCIB2 ISR
    IntDefaultHandler,                      // EUSCIB3 ISR
    IntDefaultHandler,                      // ADC12 ISR
    IntDefaultHandler,                      // T32_INT1 ISR
    IntDefaultHandler,                      // T32_INT2 ISR
    IntDefaultHandler,                      // T32_INTC ISR
    IntDefaultHandler,                      // AES ISR
    IntDefaultHandler,                      // RTC ISR
    IntDefaultHandler,                      // DMA_ERR ISR
    IntDefaultHandler,                      // DMA_INT3 ISR
    IntDefaultHandler,                      // DMA_INT2 ISR
    IntDefaultHandler,                       // DMA_INT1 ISR
    IntDefaultHandler,                      // DMA_INT0 ISR
    IntDefaultHandler,                      // PORT1 ISR
    IntDefaultHandler,                      // PORT2 ISR
    IntDefaultHandler,                      // PORT3 ISR
    IntDefaultHandler,                      // PORT4 ISR
    IntDefaultHandler,                      // PORT5 ISR
    IntDefaultHandler,                      // PORT6 ISR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41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42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43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44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45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46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47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48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49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50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51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52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53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54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55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56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57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58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59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60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61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62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63
    IntDefaultHandler                       // Reserved 64
};

同时也可以使用如下ti的驱动函数对中断向量表进行动态修改,顺带说一句这个用法在ti的tiva器件中也出现过,msp432虽然说是和msp430兼容,但说到底也是cortex-M4F的内核,有一些东西尤其是中断管理这一块还是有较大区别的。

//*****************************************************************************
//
//! Registers an interrupt handler for UART interrupts.
//!
//! \param moduleInstance is the instance of the eUSCI A (UART) module.
//! Valid parameters vary from part to part, but can include:
//!         - \b EUSCI_A0_MODULE
//!         - \b EUSCI_A1_MODULE
//!         - \b EUSCI_A2_MODULE
//!         - \b EUSCI_A3_MODULE
//!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for eUSCI modules, only "A" modules such
//!  as EUSCI_A0 can be used. "B" modules such as EUSCI_B0 do not support the
//!  UART mode.
//!
//! \param intHandler is a pointer to the function to be called when the
//! timer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occurs.
//!
//! This function registers the handler to be called when an UART
//! interrupt occurs. This function enables the global interrupt in the
//! interrupt controller; specific UART interrupts must be enabled
//! via UART_enableInterrupt().  It is the interrupt handler's responsibility to
//! clear the interrupt source via UART_clearInterruptFlag().
//!
//! \return None.
//
//*****************************************************************************
extern void UART_registerInterrupt(uint32_t moduleInstance,
        void (*intHandler)(vo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你得修改一下msp432_startcup_ccs.c这个文件里面的中断向量名称,如以下代码所示,找到中断对应的中断向量然后将名字改成中断服务函数的名字。

同时也可以使用如下ti的驱动函数对中断向量表进行动态修改,顺带说一句这个用法在ti的tiva器件中也出现过,msp432虽然说是和msp430兼容,但说到底也是cortex-M4F的内核,有一些东西尤其是中断管理这一块还是有较大区别的。

非常感谢,就是中断向量的问题,但是我改了过后还是不行,我用的是keil,在startup_msp432.s里面将EUSCIA0 Interrupt对应的所有的EUSCIA0_IRQHandler        改成了eUSCIA0IsrHandler ,但是还是不起作用,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需要改改?
__Vectors  ......
                DCD     eUSCIA0IsrHandler           ; 16:  EUSCIA0 Interrupt
                DCD     EUSCIA1_IRQHandler        ; 17:  EUSCIA1 Interrupt
                DCD     EUSCIA2_IRQHandler        ; 18:  EUSCIA2 Interrupt
                DCD     EUSCIA3_IRQHandler        ; 19:  EUSCIA3 Interrupt
                DCD     EUSCIB0_IRQHandler        ; 20:  EUSCIB0 Interrupt

Default_Handler ......
                 EXPORT  TA3_N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USCIA0IsrHandler          [WEAK]
                EXPORT  EUSCIA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USCIA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USCIA3_IRQHandler        [WEA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础常识。
STARTUP.s的中断向量没有改,你只拷贝了。C文件。

谢谢,确实好多基础知识不太懂, 我用的是keil, 里面把中断向量对应的函数名都改成了我那个中断函数名,不过还是不起作用,是不是还需要改什么啊?

网友C:
才发现并不是进不去中断,而是进不去低功耗模式, 之前接收不了东西的原因是程序自动运行完了没有停在sleep();那句,我在函数最后加上一个while(1); 中断就正常了,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不能进入低功耗呢,用keil编译在那句出现一个warning:  #174-D: expression has no effect,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才发现并不是进不去中断,而是进不去低功耗模式, 之前接收不了东西的原因是程序自动运行完了没有停在sleep();那句,我在函数最后加上一个while(1); 中断就正常了,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不能进入低功耗呢,用keil编译在那句出现一个warning:  #174-D: expression has no effect,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解决了,把sleep();换成__wfi();就可以进入中断了,不知道是不是编译器的原因,然后再加一句SCB_SCR |= (SCB_SCR_SLEEPONEXIT);就可以执行完中断函数后继续停留在低功耗模式了,否则执行完一次就直接退出低功耗模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把sleep();换成__wfi();就可以进入中断了,不知道是不是编译器的原因,然后再加一句SCB_SCR |= (SCB_SCR_SLEEPONEXIT);就可以执行完中断函数后继续停留在低功耗模式了,否则执行完一次就直接退出低功耗模式了

楼主有空帮我跑一下内部温度传感器的程序,总感觉那个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空帮我跑一下内部温度传感器的程序,总感觉那个有问题。

好的呀

网友: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3e061626338613162663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4e061626366623165376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1ba6162633237383733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1cd61626361636330386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2cc61626366376533633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7b96162633636623534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5a961626361663337326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3a961626332643461623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49761626336376638663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4a861626339326466376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8ca616263376663316139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9ca61626336646562386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7c9616263323838386230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fc961626365386361343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ac86162633763623433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bb561626336336566363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2a6616263383235346139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8946162636636316634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0a56162633965666266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8a361626337363765396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57f616263346336373037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fa361626330626538643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6b16162633132626333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e7e61626337643631613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7a161626330346466366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9906162633137656638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790616263383736313238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0616162636435376565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77c61626339343631326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26161626334643032343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661616263633666343038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c6061626330303263376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88e6162633866346461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960616263623461346330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67b616263376132306637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15f61626332663230303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77a61626364653935393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e5f616263343166323238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c9e61626337333939313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c796162633865653539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c9d6162633562343330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58b6162636530646463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69c6162633139396165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d8b616263613861343537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19c61626366386538386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77761626333653836333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88a616263353665653330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a5c61626336383137386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39a616263323665613730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f9a61626364326665346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1756162636531343062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a9961626362306538343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875616263393530643530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34a616263353434613338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d59616263336234666439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e59616263656538333037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77461626362326232373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94a61626361323131653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f496162633564376336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38661626338653133626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b6a616263383239366639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34761626330323035303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2476162633661386533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75661626362303961356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38361626337356466383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e836162636436656335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b466162636234633166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5686162636331383730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b4661626366613134656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a66616263346564613938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b6661626365653235306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74461626339336361316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a32616263333466333638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9666162633663396636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232616263656237353530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b636162636661326634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6506162633465383236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24161626361663232353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a3061626337376635396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341616263616463333539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52f616263616531613130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c6261626362643932313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d62616263343135326537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b2f61626332343563666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94f61626364353864363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54f61626364613738613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83f6162633061646633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d1b61626339303631663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a1a616263316662396537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54d61626330383934353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34d6162636432356437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b1961626361303735636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83d616263353365653538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41961626334393563633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4186162633635393338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f2b61626332316362633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73c61626330313533333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14b6162636335333663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f176162636663303564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c3b61626335396633623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10461626362663865646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a0361626334613838396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63a61626331636537336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3156162636635656132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403616263386535326439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b156162633362353033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a0161626336363165623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50161626331353066633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701616263373136643439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b0161626362386164653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701616263333161666630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335616263303962383139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1fe616263653637666631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4fe616263343261373931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b10616263343839613839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f1061626364353133653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f3461626331343133656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c22616263373339653730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23361626335303638356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ae4616263366631343364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6fb616263343330646463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5fb616263363530343334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bfa616263363634376432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be3616263306433303236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e1f61626332313864376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be2616263626233393762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7f9616263366530343437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10c616263353135366439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0f9616263373664643564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4f9616263373961396662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e0a6162636536353435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2e0616263363666393931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5f7616263313461393939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ef6616263333238376564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5df616263616533643830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dde616263356634356332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fcd616263373762613364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5076162636339393435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dcc616263643339316261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4dd616263336434353133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0dd616263616562623361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3dd616263613332623838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bdc616263633338646665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4ca616263653562376163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db6616263336466616435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4b6616263343233663866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4e6616263636230636664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b7761626366653430653086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24161626362646366666386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fdf616263343334633765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f72616263323832663531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3c6616263633664663365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ae7616263306636636463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5fd616263383032303531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ffd616263613265663937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d8c616263643837333735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8fd616263653432343831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8e7616263326564633535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f8c616263336430353337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fc4616263336665353065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48c616263656338613863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4c4616263353738333531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ce6616263303966646434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8e6616263326638363834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7e6616263313431346562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afc616263356263646565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2f9616263376361613531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a7c616263383833353633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771616263626336373035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67b616263376637616462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a71616263376232303566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54d616263613762303331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44d616263653935623530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94d616263663333616430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deb616263323964326539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aeb616263376261366164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44d616263623361363561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d2f616263653064623664a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16f616263313132396661a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084616263623466623436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416616263616234323863a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3b4616263653835636564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e73616263636461336233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cb4616263633731303165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b72616263393933353461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fb3616263393062383566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90e616263386530363962a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1b3616263343933303362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0ec616263373461346266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b0e616263336137316164a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d0e616263393064363663a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272616263363663313062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5e6616263353935666136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51f616263613264353064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5e6616263656631353561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ae6616263653062313963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9e6616263366361376665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1e5616263663438393666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408616263613330623633a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8e5616263323662613930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507616263386339316162a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707616263643365666539a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2ac616263623737633838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47f616263656565623033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f7f616263356530393130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87f616263303661666231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8eb616263636166343862ad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a59616263653662653333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17f616263613231313762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97f616263633837333831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059616263363436633334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958616263646163303634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849616263306462303066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f54616263326239313663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754616263656564353831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d48616263393839656465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548616263383365356235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348616263336365376636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d54616263336531363861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454616263333031326263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f48616263356164333738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481616263313361356530ad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d53616263393266323531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414616263303237373631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953616263653637326164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e81616263343663666563ad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07b616263623433666162ad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60a616263306163623063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1c4616263633430383261a3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41e616263353036393265a3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2ba616263316363376232a3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42a616263323238306262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0d3616263356431323936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3c4616263303239633132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007616263386635363738a3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cd3616263666335643065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728616263353231363434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e06616263316637303362a3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9c4616263373737313335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3d2616263626664613639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f06616263623162323566a3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006616263306166653031a3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f27616263616566663165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7cd616263326362666235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ede616263353866373839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7b9616263356431303466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c1e616263323463386136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3b9616263326131393538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5c8616263323966633335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01d616263353331646432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7dd616263316464366466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fb9616263366362343836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a1d616263333332333663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ac8616263636562353637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870616263663663386432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54d616263613732363266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44d616263636264636631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f69616263613438666139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57f616263623965326637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646616263313161633562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c46616263646663663863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a69616263626166386263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846616263636230383463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712616263303733393065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87e616263616439346166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069616263633563636265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712616263656431373037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012616263343532373937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c11616263653766663136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27e616263383761636237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c68616263626265653230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d79616263333966313430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a06616263656436626333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372616263383539306339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de0616263383065303238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105616263646132613364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c05616263356362653437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805616263393438333739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edf616263373135666361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b72616263633761393735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e64616263343734333731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5d5616263623436383732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ac5616263303637653233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ad5616263613564353163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2d5616263636636643731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dfb616263376165633861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e63616263616438623730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ad5616263636162396636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a87616263303863636539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f47616263313435646536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17c616263356536616138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f56616263336233383236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846616263666163363161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756616263306562666439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87e61626363636161646484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47e61626363343361326184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37c616263396264333733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d46616263646538303462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a45616263623633316161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955616263353266623034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77b616263303332626432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655616263366535373537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f55616263623636626262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445616263643330613063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87861626366323833326284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17461626330623162333584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e7361626338386436613484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1e4616263333934613063ad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c1f616263373466666635a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1206162633066313931377f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1246162633735333631657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0246162633463323562357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d246162633863633332367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a206162636365383231327f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2246162633131363963317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4246162633664393130307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b206162636162613066627f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6206162636261333836327f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4eb6162633364663137307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2eb6162633032323534337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3246162633663666565617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1fa6162633164373939617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5246162633232623138397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9e66162633461623733337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4f46162633132316335627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11d6162636137313631627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f1c6162633762336563397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eb26162636230663665387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2e36162633961663662627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5b26162633066396335657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ab26162636432333163377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f1b6162636230373762637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fe26162633561323231617e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1dd616263313332373161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5dd616263306266656434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71d616263323938366130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c1d616263353238643662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590616263626439323238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4b1616263353030343364a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75b616263336664663733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65a616263326339613635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45a616263363065633265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35a616263346637313639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7b0616263303963666538a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95a616263313965376330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58f616263306633626133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f8f616263633464623832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e8f616263383465396461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85a616263663636313438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65a616263613662643430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ab1616263393838333437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6b1616263313036323737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5b0616263663164613634a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a55616263633531616134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146616263383466306239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1aa616263376464366363a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289616263633536633665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789616263323736313830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daa616263353535313338a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c46616263633866333537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705616263343162386661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772616263363163663566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472616263336537363862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c056162633734373133349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372616263326238626262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bcd616263313565373466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fcb616263333538356464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204616263363166396136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804616263623038666562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7cb616263636436623862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b03616263653561323432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8cb616263396634393639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cca616263663665656265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d03616263303232366538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fd6616263303464303364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1ca616263396566323732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6ca616263326166326338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2d6616263336366373166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bd6616263333832366539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d92616263633062653364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d8f616263616337633665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ea3616263303265363039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c8e616263353466623766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e67616263636366393630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4f961626338326361306597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9676162633965616134669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6e4616263353765656662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e1d616263663432663935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aac616263366338326161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01c616263393061393730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ba4616263656236356338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ca4616263633034616234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c99616263663634633238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cb9616263353761346134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cb9616263643233346463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299616263356334383133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b99616263393037646564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9b9616263396336386363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2b9616263663030383931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8b9616263383364333962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899616263396565626361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3a4616263613130356235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514616263356265393935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6a3616263366137363666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214616263643036666632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799616263626637383435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38a616263353338333230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567616263366263383462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e67616263646264313839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733616263633530643432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666616263336361343239a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39f616263633430306163a7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0e461626365303136393484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00a616263356633363933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80a616263363963616564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de461626333356466363184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a1a616263633634383935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0e461626332636162646384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a7261626339633566616184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4e461626366633538643684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00a616263346135353565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31a616263343139656633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97161626335333561626684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609616263323563383365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819616263393161323261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e1561626338613634353985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adc61626364386232623984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49161626338616364363084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5f961626366313430346283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cd061626339376130383084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ff861626333663037396383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9bf61626338376635306184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7f861626331633538633083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4f861626339333330353783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1bf61626332393930646484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5f861626339373465313783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ccf61626331343836663784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df861626333333430393783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dcf61626338333064323384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846616263666232613962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e89616263656635396664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2aa616263633232323865a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6aa616263643065666132a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caa616263326337633439a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d54616263363862363534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389616263333938643434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daa616263333263663263a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c45616263653439353135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f4e616263363434633931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64e616263323234633964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6a3616263363436363434a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3a3616263303435626134a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fa3616263646132633332a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54e616263613734333037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a3f616263663632316637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b3f616263653137313866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163616263346265316231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063616263613361633238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0a3616263316161613663a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b4d616263626136366439a2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4a3616263383030383563a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1a3616263666136353665a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e4c616263323034333561a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b4c616263613361356165a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ddf616263353966393634a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fce6162633463303537347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7ce6162633531613934357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ef661626363336137363170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5bd6162633037393965397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df36162633565313263627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cf36162633664393065617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bc86162633533303461657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2906162636665646365357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3e861626339316233343770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9906162633739373231337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e5a6162633063623231307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fe761626334373538383570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ce761626332653737336270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a596162636564313466637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5596162633534653361317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1596162633133623639337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d7f6162633832396638617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08f6162633161333238357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6596162636637653064317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27f6162633062626438347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9536162633234636131347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43e6162633963366430657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27661626338623831323870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e4e61626336333331643371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87661626331656661626570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77661626334616237326370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1116162636666323330663a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c486162633765373165353a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1446162636632376639363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4e86162636166666133643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5d96162633862366562373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5e86162633462303664393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13f6162636133326234633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0d86162633034623836623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1d86162636562326533343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f3f6162633766306432663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2b26162633235643933653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a3f6162636265346138363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6b26162636638386532353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1e76162636235363330623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4d86162633563646639633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6d16162633336326166663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7996162633631393931363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ecc6162636236366663393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6cb6162636262353662613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dcb6162633534313162643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aa56162633064623834663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2936162633034323962373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bcc61626332643833393538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c936162633066393831633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f9361626338363962633439bc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0a561626338616561383339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