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电容在电磁骚扰中的作用

楼主:
      电源设计中Y电容是起到什么作用?EMI设计与那部分关系较大?哪些设计及应用中对漏电流比较关注?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接着往下看。到底他们三者间有什么样的联系与矛盾?

Y电容在电磁骚扰中的作用
图1 电源Y电容、EMI与漏电流

开关电源工作时,电源变压器的寄生电容将共模骚扰传递到后级电路上,经后级电路后,共模骚扰会通过与大地的寄生电容传递到大地,再由大地传递到传导测试仪器(LISN),最后回到初级,共模骚扰传输路径如图2黑色箭头所示。如果没有Y电容,绝大部分的共模骚扰都会经大地流经LISN回到初级,导致LISN检测到的传导骚扰超标。

故一般电源设计都会在初级整流地与次级地之间加入Y电容,如图3所示,从图中看出,Cy将原来流经大地的共模干扰旁路到初级整流地,从而大幅减少流经大地的共模干扰。如红色虚线标示的传输路径,通过增加外电容后,大大减少了LISN检测到的干扰噪声,从而使电源通过相关传导骚扰测试。

因此,Y电容在电源中为初级和次级之间提供了一条共模噪声通路,使得大部分共模噪声在电源内部流动,减少了通过电源输入线及输出线向外传导及辐射的干

Y电容导致的漏电流的影响

加入Y电容后,我们需要考虑安规方面初次级的漏电流问题,以及由于漏电流存在导致的测量误差问题。一般安规漏电流比较容易满足,而在一些测试系统或仪器中,如电能表、功率分析仪、电能检测系统等设备中,漏电流会流过采样电阻,从而影响电流的采用精度,具体如图4中右侧红色虚线所示。所以在此类应用中需要尽量减小漏电流,甚至直接取消Y电容。所以此时又要考虑漏电流与EMI的平衡了。

网友A:
一直对开关变压器初级和次级之间连个电容感到疑惑。
这么说如果后面的电路没有连大地的话,这个电容就可以去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对开关变压器初级和次级之间连个电容感到疑惑。
这么说如果后面的电路没有连大地的话,这个电容就可以去掉了?

即使没有连接大地,也不要去掉。
1.初级地与次级地之间会因变压器内绕组间的寄生电容产生50Hz干扰,加电容可以减小这种干扰.
2.还有使初次级之间的耦合高频电流短路,对于EMI测试来讲是很难受的。那么这时候在变压器初始地与次级地之间跨接一颗电容后,可对此变压器分布电容储存的骚扰电压源提供一个泄放的路径,这将减少向外发射的骚扰源。

总德来说减少共模干扰,对EMI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使没有连接大地,也不要去掉。
1.初级地与次级地之间会因变压器内绕组间的寄生电容产生50Hz干扰,加电容可以减小这种干扰.
2.还有使初次级之间的耦合高频电流短路,对于EMI测试来讲是很难受的。那么这时候在变压器初始地与次级地之间跨接一颗电容后,可对此变压器分布电容储存的骚扰电压源提供一个泄放的路径,这将减少向外发射的骚扰源。

总德来说减少共模干扰,对EMI友好。

为什么判断加电容减少干扰,而不是加剧干扰? 高压侧到低压侧的耦合不是增加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判断加电容减少干扰,而不是加剧干扰? 高压侧到低压侧的耦合不是增加了吗?

电容的电容量必须受到限制的,才能控制额定频率电压的下对系统电磁干扰的影响,包括对流过它的漏电流的大小。国标规定Y,电容的容量应不大于 0.1uF。还要保证有一定的耐压值。

网友:
还有,就是一般的电源电路中,跨接于高压侧到低压侧也就是次级侧的器件,包括光耦合器,Y 电容与变压器,当低压次的电荷增加时,此三类器件会等效将低压次侧的电荷回到高压侧,通常流过Y电容的电荷会较多,因其容量小(小于等于4700pF-- 0.1uF),高频时的阻抗低,所以,一般疏导路径会以Y电容两端定为高压初级侧和低压次侧快速放电路径。

网友:
Y电容左右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