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ite中插入数据,能不能插入一个数组?

楼主:
我想在SQlite中插入数据,但是参考书上的做法是:
sql = \"INSERT INTO \'SensorData\' VALUES(NULL,1234);\";
sqlite3_exec(db,sql,0,0,&zErrMsg)
但是我不能每个数据都写一条代码,我的数据是接收来自远程的数据,不断变化,于是,我就想用一个数组存放接收的数据,然后插入这个数组:
char test[5];
sql = \"INSERT INTO \'SensorData\' VALUES(NULL,test);\";
sqlite3_exec(db,sql,0,0,&zErrMsg)
但是编译报错为:\"test unused\",可能把数组放在字符串中识别不出来了。
有没有办法解决插入一个不断变化的数据?

网友:
当然有啦~
你要做的是字符串拼接
发现没有,sql其实只是一个字符串型的变量,你可以分一条语句或者多条语句对sql赋值,生成一句完整的sqlite语句,再考虑调用它。

网友:
两种基本方式,一是blob存数组,适合仅记录的场合,一是单条数据的批量插入,速度问题存储引擎自己优化,适合需要存储引擎参与计算的场合。另外最好用prepare构造。

网友:
给一个最笨的范例吧:
char test[5];
sql = "INSERT INTO \'SensorData\' VALUES(NULL,@@@@@);";
{
unsigned char i=0;
for(;sql[i]!='@';i++);
sql[i]=test[0];
sql[i+1]=test[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一个最笨的范例吧:

后来做成功了,确实是您这种拼接字符串的思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