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例程“out_of_box ”部分功能 移植 到“httpserver”

楼主:
CC3200例程“out_of_box ”部分功能 移植 到“httpserver”

“out_of_box ”例子中有个功能是显示板载温度传感器值

熟悉的人指定下如果把这个不断刷新温度值,如何实现的?

相关的程序该如何修改移植?

网友A:
如果是html可以添加如下语句

"\r\n"
实现网页自动刷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html可以添加如下语句

"\r\n"
实现网页自动刷新

httpserver下面都是html文件

网友A:
那在你需要自动刷新的html中添加那句吧
应该是有工具转换成数组吧,file什么都可以,任意形式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在你需要自动刷新的html中添加那句吧
应该是有工具转换成数组吧,file什么都可以,任意形式都行

这样是整个网页都在定时刷新

那比如要刷新某个标签呢?

比如我要网页上的一个温度值 不断刷新,其他 组件不变呢?

网友:
那要其他的方法,很复杂
这种是最方便的,也是比较适合mc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其他的方法,很复杂
这种是最方便的,也是比较适合mcu的

现在整页刷新影响到其他东西了,而且刷的太明显了

网友:
哦  那有点麻烦了,也是 需要实际问题实际对待

或许可以参考什么CGI/SSI的例子看一下,这种也算是适合mcu的方式,可以参考之前lm3sxxx的一些例程,官方的代码包中有不少例子

网友:
oob例程里有ajax的js类,使用这个可以很方便的刷新呀

使用方式也很很方便:

请求的参数param_led.html文件:

__SL_G_UL1

__SL_G_UL2

__SL_G_UL3

网友B:
如果温度刷新的话,可以参考websocket的demo

例如下面就是一个使用websocket实现的在线温湿度和加速度监测demo,就是不知为啥在谷歌浏览器上工作得好好的,火狐就是死活不认账,已连接上就自动断开。。

websocket

websock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温度刷新的话,可以参考websocket的demo

例如下面就是一个使用websocket实现的在线温湿度和加速度监 ...

哈 又一个做无线的哥们,欢迎欢迎